1602电子钟程序问题

楼主:
我准备做一个电子钟,源程序是网上下载的调试通过。但对于程序的某些地方不明白。忘各位前辈指教!!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第二行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第一行
}
问题:在以上函数中,LCD_COMMAND取1,X是取值12,但是12减0x40怎么?这是小减大啊!还有这个第一行第二行怎么决定的!关于1602的芯片资料我看了很多地方还是难以理解!

要源程序的话留个言先!

网友:
/**************
LCD_Write()贴出来看看
好像1602第一行地址从0x80可以
第二行地址0x80+0x40

void LcdXY(uchar y,uchar x)
{
    uchar addr;
    addr=(y-1)*0x40+(x-1);
    WriteCom(addr|0x80,1);
}

***************/

网友:
//贴一个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welcom[16]={"    Welcome!    "};
uchar idata    timer[16]={"    22:55:33    "};
uchar timecount;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EN=P1^2;

bit timeflag;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x,y;
    for(x=time;x>0;x--)
      for(y=112;y>0;y--);
}

bit LcdBusy(void)
{
    bit result;
    EN = 0;
    RS = 0;
    RW = 1;
    EN = 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ult=(bit)(P2&0x80);
    _nop_();
    EN=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a)
{
    while(LcdBusy());
    RS = 1;
    RW = 0;
    EN = 0;;
    P2 = Data;
    _nop_();
    EN = 1;
    _nop_();
    EN = 0;
}

void WriteCom(uchar Com,bit test)
{
    if(test)
      while(LcdBusy());
    RS = 0;
    RW = 0;
    EN = 0;
    P2 = Com;
    _nop_();
    EN = 1;
    _nop_();
    EN = 0;
}

void IntiLcd(void)
{
    delay(15);
    WriteCom(0x38,0);
    delay(5);
    WriteCom(0x38,0);
    delay(5);
    WriteCom(0x38,0);
    WriteCom(0x38,1);
    WriteCom(0x08,1);
  /*WriteCom(0x01,1);*/
    WriteCom(0x06,1);
    WriteCom(0x0c,1);
}

void LcdXY(uchar y,uchar x)
{
    uchar addr;
    addr=(y-1)*0x40+(x-1);
    WriteCom(addr|0x80,1);
}

void DisString(uchar *Matric)
{
    uchar i;
    for(i=0;i<16;i++)
      WriteData(Matric[i]);
}

void timer0(void)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if(++timecount>=20)
    {
       timecount =0;
       timeflag  =1;
    }
}

void Watch(void)
{
     if(timeflag)
       {
          timeflag=0;
          if(++timer[11]>=':')
          {
             timer[11]='0';
             if(++timer[10]>='6')
             {
                timer[10]='0';
                if(++timer[8]>=':')
                 {
                    timer[8]='0';
                    if(++timer[7]>='6')
                    {
                       timer[7]='0';
                       if(++timer[5]>=':')
                       {
                          timer[5]='0';
                          timer[4]++;
                       }
                       if((timer[5]>='4')&&(timer[4]>='2'))
                       {
                          timer[5]='0';
                          timer[4]='0';
                       }
                    }
                 }
             }
          }
          LcdXY(2,1);
          DisString(timer);
       }
}

void Inti(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imecount =0;
    timeflag  =0;
}

int main()
{
    Inti();
    IntiLcd();
    LcdXY(1,1);
    DisString(welcom);
    LcdXY(2,1);
    DisString(timer);
    TR0=1;
    while(1)
    {
       Watch();
    }
    return 0;
}

网友: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网友:
引用楼主 westat1987 的回复:
我准备做一个电子钟,源程序是网上下载的调试通过。但对于程序的某些地方不明白。忘各位前辈指教!!
//液晶字符输入的位置************************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 ? ? ? //第二行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第一行
}
问题:在以上函数中,LCD_COMMAND取1,X是取值12,但是12减0x40怎么?这是小减大啊!还有这个第一行第二行怎么决定的!关于1602的芯片资料我看了很多地方还是难以理解!

要源程序的话留个言先!

LCD_Write在这里!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网友A:
if(y==0) ,y=0或1是用来判断是向显示器的第一还是第二行写要显示的数据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而第一行的列地址是从0x80—0x8f,从左到右对应屏幕上每个位刚好16个, 0x80|x代表0x80+x,x为0到15的任一数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第二行就是0x40到0x4f,0x80|(x-0x40代表0x80+x-0x40,也就是0x40+x,  明白了吗

网友B:
五楼前面讲对了,但后面理解错了。
减法运算转化成补码的加法运算,x-0x40=x+0xc0,所以0x80|(x-0x40)=0x80|(x+0xc0),实际上就等于0xc0|x,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LCD_Write(LCD_COMMAND,0xc0|x); 0xc0也就是LCD第二行的显示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y==0) ,y=0或1是用来判断是向显示器的第一还是第二行写要显示的数据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 而第一行的列地址是从0x80—0x8f,从左到右对应屏幕上每个位刚好16个, 0x80|x代表0x80+x,x为0到15的任一数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第二行就是0x40到0x4f,0x80|(x-0x40代表0x80+x-0x40,也就是0x40+x,? 明白了吗
谢谢,我明白了,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楼前面讲对了,但后面理解错了。
减法运算转化成补码的加法运算,x-0x40=x+0xc0,所以0x80|(x-0x40)=0x80|(x+0xc0),实际上就等于0xc0|x,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LCD_Write(LCD_COMMAND,0xc0|x); 0xc0也就是LCD第二行的显示地址。
你的意见我也采纳,现在终于对液晶的工作原理了解了!

网友:
恩,五楼的说对了,领教

网友:
额,是7楼对了,刚才没看清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