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的 explorer自启动

楼主(2009-01-04):
关于WinCE的 explorer自启动
现在通过在线修改WinCE注册表实现 一个小程序的自启动了。Launch80 ="Myapp.exe"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是把Launch 50="explorer.exe" 替换为 myapp.exe
但是有一点是有顾忌的,
不启动explorer,尽管还是可以通过远程连接修改注册表,但是如何保存注册表,因为没有了explorer无法点击开始菜单的挂起了。。。。
有没有前人遇到这一问题的?实际上是WinCE的挂起操作有几种办法??
explorer
菜单
程序
修改注册表
在线
WindowCE

网友A:
代码实现

网友B:
老大 说的代码实现的意思是??
代码实现 挂起???
代码实现 启动explorer??
其实可以在myapp加一个启动按钮,启动explorer的吧

网友C:
挂起直接调用函数SetSystemPowerState就可以了
一般设备都有一个Power key,按它进入Suspend也可以

网友D:
或者写个代码,RegFlush()一把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