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闪问题,请高手来看看。

楼主:
我在更新文本的时候,文本有时在闪,为什么?文本显示的内容是时间,在不停的更新。
GetLocalTime(&time0);
CString str;
str.Format(_T("年月日:%04d:%02d:%02d时间:%02d:%02d:%02d,星期:%01d"),
                 time0.wYear, time0.wMonth,  time0.wDay,
                 time0.wHour, time0.wMinute, time0.wSecond,
             time0.wDayOfWeek);

BITMAP bmpInfo;
BackScreenBitmap.GetBitmap(&bmpInfo);

CDC dcMemory;
dcMemory.CreateCompatibleDC(&dc);

      // Select the bitmap into the in-memory DC
CBitmap* pOldBitmap = dcMemory.SelectObject(&BackScreenBitmap);

      // Find a centerpoint for the bitmap in the client area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该函数获取窗口客户区的坐标。

dc.BitBlt(0, 0, bmpInfo.bmWidth, bmpInfo.bmHeight, &dcMemory, 0, 0, SRCCOPY);
DrawText(hDC, str, wcslen(str), &TextRect, DT_VCENTER ) ;

dcMemory.SelectObject(pOldBitmap);
delete pOldBitmap ;

dcMemory.DeleteDC ()  ;

网友A:
将文字也写在内存DC上,这样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文字也写在内存DC上,这样会好很多

受教了~

网友:
之所以闪烁,是因为有背景在刷。

如果需要显示的内容是分几个部分画出来的,

可以先把这几个部分画到内存DC上,然后再拷贝到显存中,那样就不会闪烁。

网友:
我后来改来,总是不能把文本写入到内存中去,就上面的程序,我要怎么才用把文本写入内存DC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