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函数的问题!!

楼主:
WriteCodecRegister函数出现在音频初始化的地方
但我不知道这个函数的具体初始化什么东西,
我查过api没有这个函数。。。

请问有人知道不?

网友:
这个不是API,看名字你就应该看得出来仅仅是驱动里的一个函数,是写Codec芯片的寄存器,你找找吧,驱动里会有定义的

网友:
字面上的意思应该是写音频解码器相关的注册表.

网友:
看看你的驱动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函数
static void WriteCodecRegister(UCHAR Reg, USHORT Val)
{
    v_pAC97regs->AC_CODEC_CMD = (Reg << AC97_CMD_ADDR_SHIFT) | (Val << AC97_CMD_DATA_SHIFT);
    Delay(100);
    //Sleep(5);
    v_pAC97regs->AC_CODEC_CMD |= (AC97_READ_COMMAND);    //To receive SLOTREQ bits when VRA is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