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如何实现USB虚拟串口?

楼主:
要实现wince5.0的无线上网功能,用的是中兴的AT2736无线上网卡,是电信的CDMA2000。接口是USB的,目前的想法是将USB虚拟成串口,然后对串口发送AT指令操作上网卡。
如何将USB虚拟成COM呢,以前没有接触过,没思路,有研究的大侠帮忙给个框架和思路吧,如果有代码学习就更好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
转载的:直接在你的usb设备中的INF中增加
一个HKR,,"UpperFilters",0x00010000,"serenum"
然后你的Device Driver满足serenum的要求,就行了。

网友:
你去程序员联合开发网上找,有很多实现方法,网址是www.pudn.com,只要搜索一下就行,如果你没有账号,我可以传给你,给我你的邮箱

网友:
楼上能说的更明白点吗

网友:
pudn找过了,wince的基本没有。有做过的兄弟,能说说思路或者框架吗

网友:
wince 有自带的将usb转成串口用的 usb function驱动 !你可以研究下,代码在pubilc下有!

网友:
楼上说的是usb slave吧,这个是用来和PC机activesyc同步的,现在用的应该是usb host

网友:
这个没弄过 最近只是做了usb host的u盘功能!

网友:
我用的是pxa270,USB已经没什么问题了,U盘都能用,关键是怎么虚拟成串口呢

网友:
这个cpui我到是熟悉?我只在上面搞过gprs!帮你顶下!

网友:
前两天不是刚有人发过嘛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915/18/1bf84b68-c217-461a-a1cc-b080902142d1.html?97921

网友:
谢谢楼上,上面的帖子是用了物理芯片CH341,物理接口还是RS232串口。我现在是用软件的方法实现USB虚拟串口

网友:
还没进展,估计这东西要你自己写了~!

网友:
有点思路了,看看能不能把USB设备配置成modem

网友:
USB转串口,需要有个芯片才行呀。
看看市场上的USB转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