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 mips reboot

楼主:
目前在調用mips reboot但都是掛在OEMinit
code 如下

static void ResetWithSetSystemPowerState()
{
   typedef DWORD (*SetSystemPowerStateFunction)(LPCWSTR pwsSystemState, DWORD StateFlags, DWORD Options);
   HMODULE hModule =:: LoadLibrary(TEXT("Coredll.dll"));

   SetSystemPowerStateFunction f = (SetSystemPowerStateFunction)
      ::GetProcAddress(hModule, TEXT("SetSystemPowerState"));

        #ifndef POWER_STATE_RESET
                #define POWER_STATE_RESET DWORD(0x00800000)
        #endif

   f(NULL, POWER_STATE_RESET, 0);
   ::FreeLibrary(hModule);
}

网友:
能否重启取决于底层是否实现的。
如果你不能自己定制系统,那估计就无法通过该函数实现重启了。

网友:
看看BSP是如何实现REBOOT的。
既然卡在OEMinit,就看下这个函数相关的内容。

网友:
楼主 给下挂在OEMinit 时,
对应的串口打印信息吧,

再根据打印信息跟踪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