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楼主:
PC机用串口发送01,经由232转485和单片机通信,回复7F之后,不停回复00,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这要看你单片机的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单片机的程序了

应该是单片机程序的问题

网友:
485通讯需要A接A,B接B。排除线路故障。如果没问题,再调试运行单片机。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是厂家的AB端子标错了。

网友:
程序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难道是片子的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难道是片子的问题?

程序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这是什么话?程序都要依附硬件的,别人的程序 在别人的板子上程序,到你这也成熟了?看看硬件吧,硬件设计的对不?

网友:
在排除了连线问题和硬件设置故障的前提下,建议楼主使用串口调试器调试一下,如果问题依然,那么毫无疑问就是你的单片机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
难道是片子的问题?

程序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这是什么话?程序都要依附硬件的,别人的程序 在别人的板子上程序,到你这也成熟了?看看硬件吧,硬件设计的对不?

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