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初学菜鸟提问,不断给分.希望高手不要吝啬.

楼主:
我现在准备学wince下的开发.以前写过MSP430的底层串口通讯.
现在熟练使用vs2008下的winform和webform.
就是没有接触过嵌入式操作系统.请教大侠一些弱智问题.希望能帮帮我.

1.我要在RMA9中装入wince几点0适合vs2008的仿真环境?还是要用vs2005?要不要装什么CAB包?

2.如果我写仿真程序的话要烧进wince操作系统要怎么做?具体操作步骤是什么?

3.如果用.net micro frameworks的话要装一个引导系统.请问这些东西产品化的话怎么给windows交钱?交多少?

4.wince,windows Moblie,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这2个东西是用VC开发的非字节代码?而.net micro frameworks是字节代码的运行平台?

暂时就问这些哈,不够我开贴再给分,希望大家说详细一点.

网友:
vs2005吧,2008不太成熟

仿真程序只能在模拟器下运行,要写入CE系统,需要相应的BSP和Platform builder来修改系统

学习的话,不要考虑钱

Mobile一般用来开发手机,CE是通用的,这两个东西是不同的两个东东,但是有一些API是相同的

网友:
.我要在RMA9中装入wince几点0适合vs2008的仿真环境?还是要用vs2005?要不要装什么CAB包?

RMA9是什么??vs2008目前只能做wince的应用开发,系统定制还不支持。vs2005支持wince6.0,其它版本都是独立的IDE,不需要vs

2.如果我写仿真程序的话要烧进wince操作系统要怎么做?具体操作步骤是什么?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概念不清。

3.如果用.net micro frameworks的话要装一个引导系统.请问这些东西产品化的话怎么给windows交钱?交多少?

micro framework和wince没有关系,交不交钱,交多少还真不知道,可以问问MS

4.wince,windows Moblie,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这2个东西是用VC开发的非字节代码?而.net micro frameworks是字节代码的运行平台?

wince和mobile 你简单的把它当成2个系统就行了。虽然它的内核大部分是相同的。

暂时就问这些哈,不够我开贴再给分,希望大家说详细一点.

网友:
RAM9,说错了....

网友:
不是很清楚楼主说的东东.
如果你只是要学习开发windows ce应用程序开发.那样的话,就简单明了得多.
vs2008没有使用过,z在 vs2005上面开发的话可以给你几点建议.
(1)安装一个windows ce的模拟器,这个可能vs2005没有自带,记得不太清楚.
(2)下一个标准sdk,安装后,你就可以让你的代码在模拟器上运行了.
这个大概的思路,具体细节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在这里没办法给你一一说明.

RAM9?还是没听说过 只听说过ARM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