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笔记本?

楼主:
我是一学软件的,想去买台笔记本,想请教一下各位该如何去挑选呢?
有打算买神舟
有没有用过神舟的地,介绍几款好点的,谢谢啦!

网友:
现在笔记本都很便宜啦。

楼主可以还是别买神舟的。

可以买联想中国_ThinkPad,也很便宜。

笔记本还是看牌子吧,另外多多对比,不要急于出手,多多分析对照下,

网友:
看楼主想买啥价位的啦,现在的比较本 价格都是透明的,一份价钱一份货,我同学买过神州的,还可以,他平时不咋用的,但是听好多人说  神州很容易坏的  呵呵

建议买个好点的,呵呵  戴尔的还不错 如果有钱 IBM的,呵呵

网友:
个人建议别选神州! 至少我对其评价不好.

网友:
同LS们的,宁愿买联想的,也别买神舟。。

网友:
神舟还可以呀.

网友:
神舟太垃圾啦,买联想Thinkpad吧,散热是相当不错

网友:
我也不建议买神舟的,如果打算一年换一个的话,倒是可以选择神舟。。。也不建议买美国的神舟-dell

网友:
谢谢各位!!看样子我还得先多看一看再说啦,    ? 美国的神舟?是的吗?l联想?

网友:
笔记本兼容性差啊,

网友:
买个台式好点

网友:
lz 如果经济拮据 可以考虑二手
其实联想不错我给公司买了200多台联想台式机,只有几台坏了个显示器,其他的都没问题。
联想笔记本 高端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