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控制MAX518

楼主(2010-06-11):
PIC控制MAX518
有谁用 PIC自带的I2C连接MAX518么?一直不能实现数模转换,急求高手!!!
PIC

网友A:
pic 的DEMO工程文件应该来说是相当全的。一般外设的示例代码都有。只要理解I2C的时序,适当相以修改,就可以连上任何I2C设备了

网友B:
你要讲清楚,如何不能实现?你现在实现到哪步?哪步不能实现,现在现象是什么?困难是什么?这样大家才懂你所问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