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显示png透明图片

楼主:
需要在wince6.0中做一个能贴png透明图片的按钮类,用到IImage COM组件,代码如下:
IImagingFactory *pImgFactory =NULL;
    IImage *pImage =NULL;
HBITMAP hResult =0;

//MessageBox(strFileName);

    if (SUCCEEDED(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
  NULL,
  CLSCTX_INPROC_SERVER,
  IID_IImagingFactory,
  (void **)&pImgFactory)))
{
  ImageInfo imageInfo;
        if(SUCCEEDED(pImgFactory->CreateImageFromFile(strFileName,&pImage))
    && SUCCEEDED(pImage->GetImageInfo(&imageInfo)))
        {
    CString strMsg;

    strMsg.Format(L"iX=%d,iY=%d,w=%d,h=%d",iX,iY,imageInfo.Width,imageInfo.Height);
    //MessageBox(strMsg);
    pImage->Draw(pDC->GetSafeHdc(),CRect(iX,iY,iX+imageInfo.Width,iY+imageInfo.Height),NULL);

    pImage->Release();
        }
  else
  {
    MessageBox(L"CreateImageFromFile err");
  }

        pImgFactory->Release();

  return hResult;
}
else
{
  MessageBox(L"CoCreateInstance err");
}

现在PNG的图能显示出来,但是透明背景变成了白色背景,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用IImage 可能是不行啦

试试其它PNG显示的方法吧

网友:
那wince6.0下做PNG的透明按钮,有什么方法,请教一下!!!!

网友:
系统加上ALPHABLEND,IImage画png就能够显示透明半透明了
或者使用cximage,在没有alphablend的系统上也可以显示透明半透明的png图片.

网友:
看看你的Device是不是支持AlphaBlend,要做半透明相关的都需要AlphaBlend API支持.
以前也是你这样的问题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可能是你的wince 6.0的模拟器有问题 重新编一个 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