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收求助

楼主:
void serial_send(void)
{
        char i;

        for(i=0; i < 4; i++)
        {
                temp = kaiguan_data;
                SBUF0 = temp;

        while(!TI0);
                TI0=0;
         }

}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接收子程序
{
  char i;
  for (i=0;i<4;i++)
   { if(!TI0)
         {
                  RI0=0;
          temp=SBUF0 ;
          kaiguan_data=SBUF0 ;

              TI0=0;
          }
   }
  ReceiveBit=1;
  //TI0=0;

以上是我的发射接收程序
我发射1234
接收到得是00 12 12 12
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修改那

网友A:
有仿真图没?

网友:
波特率设置得不对
TI0=0; 这句多余

网友: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接收子程序
{
? char i;
? for (i=0;i <4;i++)
? { if(!TI0)
? ? ? ? {
? RI0=0;
? ? ? ? ? temp=SBUF0 ;
? ? ? ? ? kaiguan_data=SBUF0 ;

? ? ? TI0=0;
? ? ? ? ? }
? }
? ReceiveBit=1;
? //TI0=0;

以上是我的发射接收程序
我发射1234
接收到得是00 12 12 12
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修改那

这样不行,串口没接收完一个字符就中断一次,这样接收多个字符是不行的。
不要使用for循环。可以试试下面的思路:
if(ISR)
{
   RxBuffer[PutIndex++] = SBUF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接收子程序
{
? char i;
? for (i=0;i <4;i++)
? { if(!TI0)
? ? ? ? {
? RI0=0;
? ? ? ? ? temp=SBUF0 ;
? ? ? ? ? kaiguan_data=SBUF0 ;

? ? ? TI0=0;
? ? ? ? ? }
? }
? ReceiveBit=1;
? //TI0=0;

以上是我的发射接收程序
我发射1234
接收到得是00 12 12 12
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修改那

这样不行,串口没接收完一个字符就中断一次,这样接收多个字符是不行的。
不要使用for循环。可以试试下面的思路:
if(ISR)
{
? RxBuffer[PutIndex++] = SBUF0;
}

你好
谢谢你的意见
具体对照我上面的程序应该怎样修改那
我刚入门不太懂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仿真图没?

这个没有仿真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波特率设置得不对
TI0=0; 这句多余

波特率设置的没有问题

网友: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接收子程序,不要用中断即去interrupt 4
发送完以后,直接调用接收子程序(你是轮讯)

网友:
你好
谢谢你的意见
具体对照我上面的程序应该怎样修改那
我刚入门不太懂谢谢了

static unsigned char RxPuIndex;
static unsigned char RxBuffer[4];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接收子程序
{
    if(RI0)
    {
          RI0=0; // clear interrupt flag

          if(RxPuIndex < 4)
          {
             RxBuffer[RxPuIndex++]=SBUF0 ;
          }
    }
  }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自己改改逻辑吧。

网友:
static unsigned char RxPuIndex;
static unsigned char RxBuffer[4];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接收子程序
{
? ? if(RI0)
? ? {? ?
? ? ? ? ? RI0=0; // clear interrupt flag

? ? ? ? ? if(RxPuIndex < 4)
? ? ? ? ? {? ? ? ? ? ?
? ? ? ? ? ? RxBuffer[RxPuIndex++]=SBUF0 ;
? ? ? ? ? }
? ? }
? }

基本思路就是这样,自己改改逻辑吧。
我试了,还是没有 出来呀

网友D:
RxBuffer[RxPuIndex++]=SBUF0 ;
RxPuIndex %= BUFFERLENGTH;// 缓冲长度,防止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RxBuffer[RxPuIndex++]=SBUF0 ;
RxPuIndex %= BUFFERLENGTH;// 缓冲长度,防止溢出

楼上能具体点吗?
具体我的程序怎么修改啊?
谢谢了

网友:
楼主,估计你串口没有初始化或者初始化不正确。
如果方便,可以把相关的代码都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