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大神

楼主(2010-05-03):
请教各路大神
我想用51单片机编写心电信号采集的程序,不知该如何下手,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最好能介绍一下大体思路,还有该注意的地方.谢谢!
电信号
如何
最好

网友A:
1.A/D转换
2.数字滤波处理
3.注意响应时间

网友B:
其实,这个系统,最麻烦的是AD采集前,,心电信号微弱,而且容易受感染,之前要先放大,还要滤波等。心电信号幅值在0.05~5mV之间(一般为2mV),频率在0.05Hz~75Hz之间。心电信号要经过缓冲、匹配电阻网络、电压放大和滤波等几级电路,将信号提升至A/D输人口的幅度要求,即至少为“V”的量级,还要考虑到因呼吸等引起的基线漂移问题。后面的AD采样到正确数据后,怎么处理,怎么输出,都相对显得比前面轻松多了,呵呵。。。

网友C:
前端信号需要放大处理,然后才是单片机AD,处理
理论上应该很简单,实现起来要下一些功夫,前端模拟部分应该需要好好弄

网友D:
感谢三位大神指点...本人从中得到了不好思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