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层怎么能得到驱动层的数据?(一个buffer)

楼主:
就是驱动层得到的一个数据 怎么能复制到应用层去?

网友:
这个不就是驱动的责任么?应用程序调用的时候不是要传Buffer进来的么

网友:
是啊,有个buffer的,可以直接去取~

网友:
看来楼主是晕了,哈哈。
驱动层本来就是来屏蔽其以下的接口的,对于应用层来说,只识别驱动层的函数接口,其它的都不识别,不然还分层干嘛。
想必楼主可以把具体的需求提出来,问题总还是有的解的。

网友:
我晕,对呀这就是驱动层要做的事情啊

网友:
驱动程序有定义相关的接口的话,应用可以通过调用DeviceIoControl发送具体对应的操作码来取得那个buf,如果驱动没有开放的话,楼主你也无法绕过操作系统的保护去访问到底层的buf了啊。

网友:
DeviceIoControl, read, 共享内存都可以的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该结贴了呢……

网友:
调用DeviceIoControl的时候传个用户层buffer的地址

网友:
补充:上面说的是windows下的方法
如果是UNIX/linux就用copy_to_user和copy_from_user数据的交换

网友:
文件接口函数?
read(fd,buff,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