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Activesync)同步时出现的错误,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错误?

楼主:
在连接同步时,DEBUG打印出来的信息:
ERROR: OALIoCtlHalGetDeviceInfo: Device doesn't support 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SPI_GETUUID
不知道是什么引起来的??

网友A:
到底是同步时出现的错误还是同步之后调试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个错误?
看上去像是你的BSP不支持这条命令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SPI_GETUUID

网友:
是在同步时(未同步上)出现的错误,我用的是wince6.0,我是移植2410到wince6.0出现这样的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同步时出现的错误还是同步之后调试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个错误?
看上去像是你的BSP不支持这条命令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SPI_GETUUID

对,楼主查找打印信息,看看哪里打印的,然后分析原因。
我弄2440到wince6.0是没有出现过哦

网友:
我搞2440到wince6.0的时候出没有这样的错,2410居然出现这样的错。

网友:
是否2440的BSP实现了IOCTL_HAL_GET_DEVICE_INFO::SPI_GETUUID ,而2410没实现呢?

我们最近也要搞UUID,每个机器不一样,烧写的时候还是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