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么解决将linux系统移植到6410开发板上usb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
如题:将android-linux-2.6.28的系统移植到s3c6410开发板上usb不能用
编译通过,初始化也通过,可是一插上U盘就报错:
提示错误: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2
usb 1-1: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1: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3
usb 1-1: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1: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4
usb 1-1: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4, error -62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5
usb 1-1: device not accepting address 5, error -62
hub 1-0:1.0: unable to enumerate USB device on port 1
找不出来原因了.....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USB描述符读不出来,导致无法枚举设备,应该是通信的问题。
光初始化成功了,不代表USB就OK了。
试试检查时钟分频,通信过程中出问题很多是因为时钟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PLL设置,按UM里的公式算算看。
要求分频出来的总线时钟是48M的。

网友:
你的U盘可能有问题。U盘支持Full Speed么?换个U盘试试。

网友:
帮你顶

很可能是usb枚举出问题,

建议检察以下枚举

网友:
找到一篇文章

http://blog.eeworld.net/willand1981/archive/2010/03/09/5360278.aspx

网友:
引用楼主 musi11630029 的回复:
如题:将android-linux-2.6.28的系统移植到s3c6410开发板上usb不能用
编译通过,初始化也通过,可是一插上U盘就报错:
提示错误: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2
usb 1-1: device descriptor read/64, error -62
usb……

呵呵~~谢谢~~已经解决了~~是时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