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关于keilC中内嵌汇编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再问个关于keilC中内嵌汇编的问题
下面的程序编译通过,也没警告,想问下能这么引用内嵌汇编的延时函数吗delay(5);我吧RET注释掉了,不然只执行一次就退出来了???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char a)
{
uchar num=a;
do
{
#pragma asm
DELAY882: ;1.085x ((202x4)+5)=882
MOV R7,#202
DELAY882_A:
NOP
NOP
DJNZ R7,DELAY882_A
//RET
#pragma endasm
}
while(num--);
}
void main()
{
delay(5);
}
问题
include
程序

网友A:
你的main函数里不是 个死循环,当然是执行一次就退出了,可以改为
void main()
{ while(1)
delay(5);
}

网友B:
不要那个RET 看看这篇文章吧
http://hi.baidu.com/mikenoodle/blog/item/a9d1a30fc5a28fe7ab645786.html

网友C:
谢谢了,我只是想看看能不能那样子调用内嵌汇编的延时函数而已,主函数只是方便看,实际不会那样子的,谢了

网友D:
可以,在编译的时候把生成汇编源文件那个选项勾上
另外,在链接库里加入你相应到的汇编的连接模式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