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4.2支持 22寸宽屏?

楼主:
如题,
要改哪些地方?

英雄!

网友:
不能支持这么大屏幕吧,嘿嘿。

网友:
用VGA口。17的是支持的。试过了。宽屏没试过。

网友:
支持的尺寸跟驱动才有关吧

网友:
没见过直接带这么大的屏幕的!vga倒是可以吧!

网友:
要看是哪个CPU吧

网友:
点亮了。只不过分辨率有点问题。
CPU  PXA255

网友:
把竖屏横过来

网友:
??
                PCD = 1;
                        v_pLcdRegs->LCCR1 =        ( LCD_PPL(799) | LCD_HSW(150) |
                                                                  LCD_ELW(25)  | LCD_BLW(210) );

                        v_pLcdRegs->LCCR2 = ( LCD_LPP(599)  | LCD_VSW(5) |
                                                                  LCD_EFW(77)         | LCD_BFW(16) );

                        v_pLcdRegs->LCCR3 = ( LCD_PCD(PCD)         | LCD_ACB(0xff) |  LCD_PCP | LCD_BPP(BPP)
                                                                        | LCD_HSP | LCD_VSP);

                        v_pLcdRegs->LCCR0 = ( LCD_OUM | LCD_BM | LCD_QDM | LCD_PAS |
                                                                    LCD_EFM | LCD_SFM | LCD_IUM |LCD_LDM | LCD_ENB);

这地方要改。怎么改?数字是多少?DataSheet我这里没有。。只是借来的一个屏。。看看能不能用。能用就开发了!

网友:
VGA肯定没问题

网友:
但是CPU的LCD控制器支持的大小是有限制的。

网友:
刚刚收到一个说明:CE下的驱动:
. Copy RTPUSB.dll to a directory (Example:  D:\Your InstallSource).

2. =====================================================================
   Add the following into project.BIB ( In the parameters tab).
   =====================================================================
MODULES(<== had exist in project.BIB)
RTPUSB.dll  D:\Your InstallSource\RTPUSB.dll                NK   SH

FILES(<== had exist in project.BIB)
TPUtility.exe  D:\ Your InstallSource\TPUtility.exe         NK

3. =======================================================================
   Add the following into project.reg (In the parameters tab)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7165_5768\Default\Default\UTPSTRM]
   "DLL"="RTPUSB.DLL"
   "Prefix"="UTP"
   "Rotation"=dword:0
   "DisableReport"=dword:0
   "MouseMod"=dword:2

**Notes:
a. Dll -- system uses and do'nt change.

b. MouseMod -- This parameter descripts the emulation mode of mouse.
               1: desktop mode
               2: mouse mode
               3: button mode
c. Rotation -- This parameter descripts the screen direction.
d. DisableReport -- This parameter inhibits touch panel to active mouse cursor.
e. Prefix --  Touch panel name. Don't change.

4. TPUTility.exe is an tool to use it to do free draw test and 9 points calibration.

谁替我解释下RTPUSB是USB驱动?难道这屏是USB接触摸屏的?我得去打DATASHEET。不懂。

网友:
显示搞定了。。。

就是那个触摸还不能用。再研究研究!

网友:
哈哈。。好了!搞定。

不过还有一个小问题:LCD有点闪,像水波纹一样。怎么回事?

网友:
时钟没调好?

网友:
信号干扰

网友:
搞定:电源功率太低影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