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e上面画条码

楼主:
就是在wince操作系统上,通过给出的数字画出条码(例如:123455) 他要画出他的条码来,请问怎么做啊?

vs2005,wince环境

谢谢大家  着急  在线等 请给出具体的C#方法,或者是思路  谢谢了  帮顶也给分  但是大家还是会的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这个需求没有任何意义.直接拒绝.
画出来了又有什么用,还不如直接看数字来得快.

我就不信他能根据画的条码图算出条码编号来.
要不就是随便贴张条码图给他,哈哈.

网友:
我看楼主是想生成条码
然后打印出来吧。
哈哈

网友:
先明确数字和条码对应的关系,如数字和条码的宽度,条码之间间隔的关系……等等
然后分析数字按照对应的算法去匹配,控制GDI绘制

网友:
条码有很多种码字的啊- -,首先要搞明白需要什么码字。。。

然后就是搞明白需要生成的码字的规则。。自己画。。。

网友:
关键是确定条码与数字、及像素之间的关系,找到一个基准。例如:最窄的条码,用1个像素表示。然后依次类推!

网友A:
wince能用WINDOWS的条形码字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能用WINDOWS的条形码字库吗?

字库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ce能用WINDOWS的条形码字库吗?

字库应该是通用的

那就不如安装字体倒机器里  可以省的写代码了

网友:
把 C39的字体COPY 倒 PPC上 \WINDOWS\FONTS
写程序的时候选择全部字体
搞定   PPC2003 vs2005

网友:
上面的是 我用的是VB.NET 写的 第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