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部分中文显示乱码,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我的根目录下有两个中文文件夹:(目)    (我)

用loacale -a命令显示出来的locale有以下几项
....
zh_CN
zh_CN.GB2312
zh_CN.gb18030
zh_CN.gb2312
zh_CN.gbk
zh_CN.my
zh_CN.utf8
....

系统启动之后locale 命令的输出结果为
LANG=
LC_CTYPE="POSIX"
LC_NUMERIC="POSIX"
LC_TIME="POSIX"
LC_COLLATE="POSIX"
LC_MONETARY="POSIX"
LC_MESSAGES="POSIX"
LC_PAPER="POSIX"
LC_NAME="POSIX"
LC_ADDRESS="POSIX"
LC_TELEPHONE="POSIX"
LC_MEASUREMENT="POSIX"
LC_IDENTIFICATION="POSIX"
LC_ALL=

此时用ls命令查看根目录下的内容,那两个中文文件夹为:(??)     (??)

用export LANG=zh_CN修改了LANG之后,再用ls查看
(目)的文件夹可以正常显示,而(我)的却显示为(..)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说是字符集不完整的原因.如果要修改的话要修改哪些内容?和内核有没有关系呢

我用的是dm365开发板,用nfs挂载进入系统后用localedef -f GB2312 -i zh_CN zh_CN.GB2312 增加locale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以下的问题
oom-killer: gfp_mask=0x200d2, order=0
Mem-info:
DMA per-cpu:
cpu 0 hot: high 18, batch 3 used:2
cpu 0 cold: high 6, batch 1 used:0
DMA32 per-cpu: empty
Normal per-cpu: empty
HighMem per-cpu: empty
Free pages:        1316kB (0kB HighMem)
Active:4657 inactive:67 dirty:0 writeback:0 unstable:0 free:329 slab:701 mapped:8 pagetables:77
DMA free:1256kB min:1112kB low:1388kB high:1668kB active:18628kB inactive:328kB
present:77824kB pages_scanned:3438 all_unreclaimable? no
lowmem_reserve[]: 0 0 0 0
DMA32 free:0kB min:0kB low:0kB high:0kB active:0kB inactive:0kB present:0kB pages_scanned:0 all_unreclaimable? no
lowmem_reserve[]: 0 0 0 0
Normal free:0kB min:0kB low:0kB high:0kB active:0kB inactive:0kB present:0kB pages_scanned:0 all_unreclaimable? no
lowmem_reserve[]: 0 0 0 0
HighMem free:0kB min:128kB low:128kB high:128kB active:0kB inactive:0kB present:0kB pages_scanned:0 all_unreclaimable? no
lowmem_reserve[]: 0 0 0 0
DMA: 29*4kB 10*8kB 1*16kB 0*32kB 1*64kB 0*128kB 0*256kB 0*512kB 1*1024kB 0*2048kB 0*4096kB 0*8192kB 0*16384kB = 1300kB
DMA32: empty
Normal: empty
HighMem: empty
Free swap:            0kB
19456 pages of RAM
417 free pages
13192 reserved pages
701 slab pages
29 pages shared
0 pages swap cached
Out of Memory: Kill process 767 (bash) score 5727 and children.
Out of memory: Killed process 827 (encode).
oom-killer: gfp_mask=0x201d2, order=0

而用localedef -f UTF-8 -i zh_CN zh_CN.utf8时又会出现
memory exhausted

我是一个嵌入式的新手,陈述问题时不知道还要提供些什么配置信息....
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点思路都没有,请高人们指点指点~(我的主要目的是要在linux系统下能看到以中文命名的文件)

网友:
发现了一点问题....
之前都是在虚拟机linux下通过minicom来与开发板交互的...
刚刚无意间用了windows下的超级终端,同样的操作,在windows下就能正常显示中文了..
不知道两者的差别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