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碰到过软键盘显示不全吗?

楼主:
好不容易在开机密码处显现了软键盘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16/18/ce27d491-4d21-4232-8e2d-aad73a1888f9.html?seed=245338982

结果开机完后再调出来的软件盘只显示了上半部分
下半部分没了。
奇怪,郁闷。

网友A:
分辨率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东西没有做过,我直接把密码设置选项删除了。

楼主你看看wince 相关代码,自己修改也行的。弄出来高速一声啊。以后也想这样做,不用删除密码图标了。

网友B:
是不是位置太低,把下面的给遮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位置太低,把下面的给遮住了??

把它拖到别处还是少了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的问题吧

开机密码部分好象是VGA的
我手工把对话框大小调整了

其它部分都是QVGA的,不知为什么唯独startui是VGA,有什么办法让它成为QVGA的

网友C:
有发现过这种问题,有一次在添加了一个中文输入法后,发现软键盘最右边少了一块,无论拖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发现过这种问题,有一次在添加了一个中文输入法后,发现软键盘最右边少了一块,无论拖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我的是最下边少了半行
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觉得可能是QVGA和VGA混乱造成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sip重新init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发现过这种问题,有一次在添加了一个中文输入法后,发现软键盘最右边少了一块,无论拖到哪里都是一样的

我的是最下边少了半行
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我觉得可能是QVGA和VGA混乱造成的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sip重新init下?

我们的问题比较明确是由于新添加的输入法引起的,我们用的是第三方的,所以让他们去修改了
具体怎么改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