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是用CF2.0开发界面的吗?

楼主:
可不可以将DataGrid设置每行的高度啊?

网友:
好像不行,因为没有这样的属性

网友:
高度应该没法设置,宽度就可以

网友A:
找一个第三方的datagrid,好像有开源的,search一下,可以设置高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第三方的datagrid,好像有开源的,search一下,可以设置高度的

我找不到啊,可以告诉什么关键字吗?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314749
看看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