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
int user_start()
{
        int nBytes=0;
        int num=0;
         char buffer[20];
         int nByte=0;
         int fd=0;
         char buf[200];
         time_t seconds=0;
         time_t tim;

        if((fd=open("/tyCo/2",O_RDWR,0))==ERROR){
                printf("Error to OPEN the serial!\n");
                exit(1);
        }
        while(1){
                memset(buf,'\0',sizeof(buf));
                memset(buffer,'\0',sizeof(buf));
                tim=time(NULL);
                if(nByte=read(fd,buf,sizeof(buf))){
                        seconds=time(NULL);
                        if((seconds-tim)>0.5){
                        printf("I receive %d chars:%s\n",num,buf);
                        sprintf(buffer,"I receive %d chars\n",num);
                        write(fd,buffer,strlen(buffer));
                        num=strlen(buf);
                        nByte=0;
                        }
                       else{
                        num+=strlen(buf);
                        }
                }

        }

        return 0;
}
----------------------------------------------------------
上面是我的源程序,它的功能是:
1、        实时接收串口的数据,并依据字符间隔大于500ms判断一帧数据;
2、        计算接收到的一帧数据的字节长度,向串口发出”I receive %d chars”,该信息同时向超级终端输出;

我的超级终端结果没有输出内容,而且我往串口发送的字符个数与它显示的也不相同:
I receive 5 chars:(这里没有buf内容
I receive 5 chars

网友:
memset(buffer,'\0',sizeof(buf));
好像是memset(buffer,'\0',sizeof(buffer)); 才对吧?

网友:
nByte好像你也没有用。

网友:
串口打开,设置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了吗?select机制是用的比较多的做法,下面给了点局部的例子,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
fd1 = open("/tyCo/1",O_RDWR,0);        //打开串口1
ioctl(fd1,FIOSETOPTIONS,OPT_RAW);//清缓冲,设置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
ioctl(fd1, FIOFLUSH,0);
setBaud(fd1,115200);
setOption(fd1,8,1,0);
FD_ZERO(&readFds);
FD_SET(fd1,&readFds);

while(1)
{
    rxWidth=fd1+1;
    if(select(rxWidth,&readFds,NULL,NULL,NULL)==ERROR)
    {
        printf("error\n");
        break;
    }
    if(FD_ISSET(fd1,&readFds))
    {
        //read数据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Option(fd1,8,1,0);

可以这样设置串口参数?

网友:
?为什么不能

网友:
ioctl(fdtty0,SIO_HW_OPTS_SET,XXXXXX);
哦,没什么,我以为只能像上面这样设呢,回头试试

网友:
一般都会用SELECT函数实现串口接收,如果只是用read,往往收不全数据的,尤其在数据比较多的情况

网友:
printf("I receive %d chars:%s\n",num,buf); buf的第一个字符是否可能为‘/0’?要是是这个字符的话就不能打印,还需要检查是否真正接收到串口数据。最 好能先利用select检查有没有数据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