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教重复打开设备问题

楼主:
   各位老兄,我看PDA和手机都有这个功能,装一个没有源码的蓝牙相关应用软件,发送文件图片等,如果没有打开,那么会弹出个打开的对话框,初始化蓝牙设备,这些手机的系统是mobile的,现在我想在wince下也这么做,但是发现串口打开一次后,弹出一个我们的蓝牙初始化程序,这个初始化程序又去打开蓝牙串口,这样会失败。请问各位是如何做的?
   不知道我表述大家是否明白?WM手机就是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不太了解WM。。。我感觉是可能有一个优先级的问题。如果蓝牙启动。占用蓝牙串口的其他程序就马上退出让蓝牙接入。
或者是你得考虑WM的蓝牙的接入方法和WINCE的是否一致?
或者wince或WM自带的蓝牙程序是否与自己写的蓝牙接入程序相同?我感觉这个问题还有这些个地方需要确认才有解答。。。

网友:
再帮你顶下。重新把你的问题描述下。。。
问题,拿COM1打比方,如何让两个AP程序同时能公用com1而不会产生冲突?
参考文章:

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9/04/03/4032257.aspx
http://blog.eeworld.net/norains/archive/2009/03/28/4032332.aspx

这个我用过了。也build过了。但是没有具体去使用要试试。。。。

网友:
难道真的那么难?!

我现在的蓝牙使用的是AT命令的,不是微软的协议栈的。那个WM PDA应该是微软的协议栈的。

网友:
啊?怎么没有人搞过吗?我郁闷。

我拿了个WM手机来试了一下,外面下个软件装上去,发送就会立即打开蓝牙搜索,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A:
你不是有WM的碟。看看WM的蓝牙驱动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WM的碟。看看WM的蓝牙驱动结构?

我觉得主要是我的蓝牙 是采用AT命令方式,
WM是采用微软的协议栈的。

汗,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WM的碟。看看WM的蓝牙驱动结构?

我觉得主要是我的蓝牙 是采用AT命令方式,
WM是采用微软的协议栈的。

汗,搞不定了。

蓝牙模块是AT的。。。一般的蓝牙模块是CSR+MCU
mcu负责做一个通讯,用户直接将AT送给MCU,然后由MCU来把at送给csr。。。。WM的协议栈的话。。不懂。

网友:
帮你顶一下。。。。。等paul hjb那些高手发话了你再结贴把。这个有难度

网友:
有的,以前我也不懂,后来才知道,AT和BCSP 等不同的。

网友:
帮顶。等待大师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WM的碟。看看WM的蓝牙驱动结构?

我觉得主要是我的蓝牙 是采用AT命令方式,
WM是采用微软的协议栈的。

汗,搞不定了。

MS实现的RIL(就是你说的协议栈)有串口复用的功能----也就是他实现了MUX的作用.

网友:
请问xqhrs232大侠,你说的这个串口复用是MS完全依靠软件来实现的吗?在硬件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
虽然没看懂,也帮忙顶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