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U 656如何触发6410/2440 camera中断?

楼主:
ITU 656如何触发6410 camera中断?

一种说法:

   缓冲区满了就产生中断了。

另一种说法:
   656格式每桢的数据都有起始段和结束段,每桢完成后,会自动来中断的。

请问:

   6410/2440会具体分析ITU 656的数据吗?是首先判断帧的起始与结束段,最终得到一个完整帧后才产生一个中断的吗?
   还是不分析数据格式,存满了一帧数据就产生一个中断?(这种不分析数据的方法我觉得不太合理)。

网友:
有没有办法,不用中断,就可以先读到数据?

网友:
是帧满中断  你干嘛不用中断啊   不用中断也可以的啊  就查询啊

网友:
我使能了CAMERA的中断呀,不过就是等不到中断,不知道为什么呀?

网友:
现在是有数据和CLOCK送到CAMERA的接口的

网友:
如果用查询方法去读数据,一般到哪里去读呢?

网友:
应该按一帧满中断吧,你告诉我怎么查询啊? y u v的起始buffer地址不一样

网友:
如果按一帧满中断,那为什么我等不到preview或者capture的中断呢? 一般是什么原因呢?代码用的是bsp
中的代码,中断应该使能了,同时我设置摄像头输出为ITU656格式。经过初始化后,摄像头有data和clock送到camera的接口,只是在中断线程中没有等到中断。为什么等不到preview或者capture的中断?

网友:
我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写的,系统有两个例子参考一下
wince下的两个例子
DSHOW\CAMERA\CAMERAAPP
BASEOS\DRIVERS\CAMERA\CAMERAAPP

网友:
谢谢myearth的回复,我的程序是参考这个例子:
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CAMERA,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过你所例举的两个例子,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能发给我看一下吗?
Email: tongchgen@163.com

网友:
WINCE600\PLATFORM\SMDK6410\SRC\DRIVERS\CAMERA 只是驱动而已。
路还好远,我说的都是安装ce6时选择安装源代码。在public下,不过已经发给你了

网友:
camera 控制器也要设置成读取 BT656 格式啊
BT656 格式应该是
656格式每桢的数据都有起始段和结束段,每桢完成后,会自动来中断的。
BT601 格式因为有硬件 HSYNC 和 VSYnc 所以是同步信号触发中断的.

网友:
看了你发的那部分代码,非常感谢,只是你发的都是应用层的代码,对理解调用camera驱动很有帮助,不过对S3C6410中断的使能,触发,判断不可见,看不到中断的具体现象。我现在只要在CAMERA驱动中看到中断就可以了,有中断,就可以传输数据。不知你没有相关的办法让ITU656的数据触发camera的中断?

网友:
Reallyu 说的很对,我已经将camera 控制器设置成了BT656 格式,也知道BT601是同步信号触发中断的,
关键是BT656的格式,按你所说"每桢完成后,会自动来中断的",如果摄像头送出的数据格式不符合BT656格式的话,是不是就触发不了中断?

网友:
不符合的话触发不了中断

网友:
应用层初始化,驱动里已经做了
看看流驱动吧

网友:
我现在是摄像头送出的数据格式完全符合BT656格式,但是还没有触发中断呀,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