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液晶屏幕 变暗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
   偶开发板连上液晶屏后,屏幕变暗,我就把背光直接加电,可是开发板一启动,屏幕依然变暗,
求教是不是驱动有些问题?
  谢谢拉 !
本文来自Tony嵌入式论坛,原文地址:http://www.cev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643

网友:
你是在背光的LED+/LED-直接加了电源,请问电源的电压是多少伏?这个具体要看TFT的规格书。一般4。3的TFT一般都要10几伏以上。如果你加的电压正确,屏幕还是比较暗,可能TFT的背光有问题了,直接加电时和系统driver无关。

网友A:
背光通过PWM调的。看看你的开发板是否设置了相应的PWM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通过PWM调的。看看你的开发板是否设置了相应的PWM输出波形!

把PWM得值调高一点OK

网友:
首先,背光和显示时序是完全独立的,在没有显示时序屏没有加点,应该是全白的,此时的亮度是背光的亮度,只跟你提供的电流有关,此时如果对屏加电,但时序不对,屏幕通常是花的,就需要对照屏的时序表调整LCD控制器的输出时序,最好使用示波器确认。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了,我用的是群创的AT080TN52, 背光的LED+/LED-直接加了10V电源,电流在200mA,符合TFT的规格书。刚加电的时候,屏是全白的,背光很亮,在加载bootloader的过程中屏就开始变暗,但是电压和电流都没有变化,从侧面看背光灯仍然很亮,背光好像被遮挡住了,是不是对比度或者色彩对屏的亮度有影响?
谢谢拉

网友B:
屏幕图像输出都有 显示界面也都正常,就是看上去比较暗

网友:
你的屏幕是多大的?你可以打开触摸屏校验程序,因为他是白底的,再看看亮度情况,然后在来判断!

网友:
量一下背光的输出电压 可能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图像输出都有 显示界面也都正常,就是看上去比较暗

请调节一下VCOM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幕图像输出都有 显示界面也都正常,就是看上去比较暗

请调节一下VCOM的电压

你的VCOM的电压,是需要PWM来调节的,测试下PWM的频率,加大PWM的频率,背光就会更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