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中UART驱动问题!急!!!】

楼主:
环境:S3C2440 + WinCE5.0

实现:目前开发板上有3个串口,都使用系统的分层驱动。
      因为某些需求上的原因,现在想把UART1独立出来,不使用系统的分层驱动,自己按照流驱动形式写了个UART1的驱动。

问题:
(1)动态加载写的UART流驱动后,从PC机连续发送数据,发现,能响应IRQ_UART1中断,但无法进入自己写的IST中处理。是否被原系统的UART1驱动拦截了?
(2)出现上面问题后,我在注册表platform.reg中注释了关于UART1的部分,重新编译NK,这次发现IRQ_UART1中断都无法响应,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还要更改什么地方?

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网友:
如果你觉得被原系统的串口1拦截了。你可以在原系统的串口中加打印看看waitforsingle这个地方是否来了中断
你应该先看看你的数据室不是从你想要的那个串口发出去的。你的串口驱动有没有加载。。。。等等

为什么不是用微软的驱动呢。。只用改PDD就可以了。可能串口控制器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点

网友:
多谢!
因为是初学WinCE,有一个功能要对串口接收的数据实时处理,看了微软的UART驱动,好庞大,时间很紧,就想到用流驱动来实现了,但现在问题多多啊。看来还是得花时间在代码上才行。

网友:
把你写的驱动的中断注册部分贴出来看看

网友:
其它不用的串口中断有没有屏蔽?只看PDD驱动也不是很庞大,关键要懂的其结构

网友:
主要功能是为了实现与外部设备串口的通信,并对约定好的协议进行实时接收处理。但是外部设备的串口有点特殊,是只用一根线进行发送和接受数据,类似:

-------------  TxD1
            |--------              |------------
S3C2440     |  RxD1 |--------------|  外部设备
            |--------              |------------
-------------

所以在S3C2440这边,发送时就得把 RxD1 关闭,接收时就得把TxD1关闭

按照大侠们的意见,有点想改PDD这部分代码,但是不知是不是在这里修改:

ULONG CPdd2440Uart::ReceiveInterruptHandler(PUCHAR pRxBuffer,ULONG *pBufflen)
{
    DEBUGMSG(ZONE_THREAD|ZONE_READ,(TEXT("+CPdd2440Uart::ReceiveInterruptHandler
             pRxBuffer=%x,*pBufflen=%x\r\n"),pRxBuffer,pBufflen!=NULL?*pBufflen:0));

    DWORD dwBytesDropped = 0;

    if (pRxBuffer && pBufflen )
    {
        DWORD dwBytesStored = 0 ;
        DWORD dwRoomLeft = *pBufflen;
        m_bReceivedCanceled = FALSE;
        m_HardwareLock.Lock();

        while (dwRoomLeft && !m_bReceivedCanceled)
        {
            ULONG ulUFSTATE = m_pReg2440Uart->Read_UFSTAT();

            DWORD dwNumRxInFifo = (ulUFSTATE & (0x3f<<0));

            if ((ulUFSTATE & (1<<6))!=0) // Overflow. Use FIFO depth (16);
                dwNumRxInFifo = SER2440_FIFO_DEPTH_RX;

            DEBUGMSG(ZONE_THREAD|ZONE_READ,(TEXT
                       ("CPdd2440Uart::ReceiveInterruptHandler ulUFSTATE=%x,
                        UTRSTAT=%x, dwNumRxInFifo=%X\r\n"),ulUFSTATE,
                        m_pReg2440Uart->Read_UTRSTAT(), dwNumRxInFifo));

            if (dwNumRxInFifo)
            {
                ASSERT((m_pReg2440Uart->Read_UTRSTAT () & (1<<0))!=0);

                while (dwNumRxInFifo && dwRoomLeft)
                {
                    UCHAR uLineStatus = GetLineStatus();
                    UCHAR uData = m_pReg2440Uart->Read_URXH();

                    if(DataReplaced(&uData,(uLineStatus&UERSTATE_PARITY_ERROR)!=0))
                    {
                        [color=#FF0000]*pRxBuffer++ = uData;
                        dwRoomLeft--;
                        dwBytesStored++; [/color]
                    }
                    dwNumRxInFifo --;
                }
            }
            else
                break;
        }
        if (m_bReceivedCanceled)
            dwBytesStored = 0;

        m_HardwareLock.Unlock();
        *pBufflen = dwBytesStored;
    }
    else
    {
        ASSERT(FALSE);
    }

    DEBUGMSG(ZONE_THREAD|ZONE_READ,(TEXT("-CPdd2440Uart::ReceiveInterruptHandler
              pRxBuffer=%x,*pBufflen=%x,dwBytesDropped=%x\r\n"),
              pRxBuffer,pBufflen!=NULL?*pBufflen:0,dwBytesDropped));

    return dwBytesDropped;
}

在红色字体那里增加数据协议分析及保存到缓存区的操作吗?这是3个串口共用的程序,如何判断是UART1的呢?如何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MDD层呢,pRxBuffer吗?

多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if(DataReplaced(&uData,(uLineStatus&UERSTATE_PARITY_ERROR)!=0))
{

    *pRxBuffer++ = uData;
    dwRoomLeft--;
    dwBytesStored++;

}
字体颜色怎么没变呢

网友:
帮顶一个吧,很久没有做过UART了

网友:
如果你非要独立串口驱动的话,可以有一个笨方法:复制一份原来的驱动和注册表,根据需要的是哪个串口,修改对应的注册表以及删除原来驱动对应串口的PDD部分

网友:
多谢大家的指点!!!

删除原来驱动对应串口的PDD部分?面向硬件不就是在PDD部分操作么,为什么还要删除PDD部分呢?

网友:
楼主到底是想独立驱动还是共用驱动

我看着这代码是共用的pdd吧?

CPdd2440Uart应该有寄存器地址的member吧,可以用它区分哪个串口

网友:
我想还是在共用驱动上更改,在PDD部分更改,只是不知道在哪部分更改

是在

ULONG CPdd2440Uart::ReceiveInterruptHandler(PUCHAR pRxBuffer,ULONG *pBufflen)
{
     .......

     if(DataReplaced(&uData,(uLineStatus&UERSTATE_PARITY_ERROR)!=0))
    {
        *pRxBuffer++ = uData;
        dwRoomLeft--;
        dwBytesStored++;
    }

    ......

这部分增加数据协议分析及保存到缓存区的操作吗?如何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MDD层呢,pRxBuffer吗?

多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这里可以肯定是可以做的

把uData放到一个你自己开的缓冲里,数据足够之后解析
然后把结果放到pRxBuffer里

不过感觉这样写很shit

网友:
初学CE,很多东西还不是很清楚,不知道大侠有更好的方法没有。
我先试试这个很shit的方法,时间紧,只能先实现再说了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家的指点!!!

删除原来驱动对应串口的PDD部分?面向硬件不就是在PDD部分操作么,为什么还要删除PDD部分呢?

删除原来PDD部分你想要分离出来的那个串口号

网友:
最近杂事太多,效率也低,问题现在还没完全解决

独立出一个串口,复制了一份原来的驱动和注册表
因为COM2得TxD和RxD连在了一起,与外部设备通信时,就得发送时屏蔽接收,接收时屏蔽发送,所以我做了如下修改:

void CPdd2440Uart::XmitInterruptHandler(PUCHAR pTxBuffer, ULONG *pBuffLen)
{
    PREFAST_DEBUGCHK(pBuffLen!=NULL);
    m_HardwareLock.Lock();
    if (*pBuffLen == 0)
    {
        EnableXmitInterrupt(FALSE);
    }
    else
    {
        DEBUGCHK(pTxBuffer);
        PulseEvent(m_XmitFlushDone);
        DWORD dwDataAvaiable = *pBuffLen;
        *pBuffLen = 0;

        Rx_Pause(TRUE);
        if((m_DCB.fOutxCtsFlow &&IsCTSOff())||(m_DCB.fOutxDsrFlow && IsDSROff()))
        { // We are in flow off
            DEBUGMSG(ZONE_THREAD|ZONE_WRITE,(TEXT("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Flow Off, Data Discard.\r\n")));
            EnableXmitInterrupt(FALSE);
        }
        else
        {
            DWORD dwWriteSize = GetWriteableSize();
            DEBUGMSG(ZONE_THREAD|ZONE_WRITE,(TEXT("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ableSize=%x to FIFO,dwDataAvaiable=%x\r\n"),
                     dwWriteSize,dwDataAvaiable));
            [color=#FF0000]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3ff;   // Close R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cff;   // Open  T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000200;

            g_ps3c2440IOPRegs->GPHUP  &= 0xfef;
            [/color]
            for (DWORD dwByteWrite=0; dwByteWrite
            {
                m_pReg2440Uart->Write_UTXH(*pTxBuffer);
                CardTraBuffer[CardTraBuffIndex++] = *pTxBuffer;
                pTxBuffer ++;
                dwDataAvaiable--;
            }

            RETAILMSG(1, (TEXT("dwByteWrite = %d\r\n"), dwByteWrite));

            DEBUGMSG(ZONE_THREAD|ZONE_WRITE,(TEXT("CPdd16550::XmitInterruptHandler! Write %d byte to FIFO\r\n"),dwByteWrite));
            *pBuffLen = dwByteWrite;
            EnableXmitInterrupt(TRUE);
        }
        ClearInterrupt(S2440UART_INT_TXD);
        [color=#FF0000]
        RETAILMSG(1, (TEXT("ClearInterrupt(S2440UART_INT_TXD)\r\n")));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cff;   // Close T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3ff3ff;   // Open RxD1
        g_ps3c2440IOPRegs->GPHCON |= 0x000800;

        g_ps3c2440IOPRegs->GPHUP  &= 0xfdf;
        [/color]
        if (m_pReg2440Uart->Read_ULCON() & (0x1<<6))
            while( (m_pReg2440Uart->Read_UFSTAT() >> 0x8 ) & 0x3f );
        Rx_Pause(FALSE);
    }
    m_HardwareLock.Unlock();
}

增加了红色部分的内容,数据发送正常,但是发现接收时数据有时能收到有时收不到,请大侠们指教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