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如何调节VGA接口液晶屏的对比度?

楼主(2009-02-17):
WINCE如何调节VGA接口液晶屏的对比度?
最近项目上碰到个问题。采用2440的处理器,wince5.0系统,原先是直接控制18位色的TTL接口TFT液晶,看了屏的资料,亮度是可以用PWM调节的,编了个简单的驱动,功能基本实现,但是好像不支持对比度调节。可现在要求控制VGA接口的普通台式机的液晶显示器,由于硬件上这种显示器支持对比度调节。我做了个实验,把VGA接口的普通台式机的液晶显示器与电脑的信号线断开,直接上电,去操作调节亮度和对比度的按键,没有反应,也就是说调节对比度还是要操作系统支持的。不知道怎么做了,不知论坛有没朋友做过这方面的研发,多谢指教?还有看了HP,三星,群创的好几款小屏(10、8、7寸),都没发现对比度调节的内容,最多就是告诉你对比度怎么计算。TTL接口或者是LVDS接口的屏有支持对比度调节的吗?
个人感觉驱动的编写是不可避免了,只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控制。
处理器
对比度
台式机
液晶屏
液晶显示器
WindowCE

网友A:
这其实是个硬件问题,要看屏有没有提供这样的控制,如何控制。如果屏本身就不支持,那肯定是没办法了。

网友B:
对的,但是VGA接口的屏好像是硬件支持的。

网友:
恩,应该是,如果是VGA借口的屏,屏本身应该可以调队比对,2440只是负责给屏一个原始的信号而已。
就好象电视机一样,RF出来的只是CVBS信号,接到电视上,电视本身可以对RF输入的视频信号进行处理,来改变对比度,饱和度等。
不知道楼主的屏是否支持。

网友C:
感觉问了个废问题,看看屏的资料就好,硬件支持,就写驱动想办法调,主要工作就是去网上搜寻能支持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