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总线驱动SDBus.dll是怎么样与总线控制器驱动关联起来的

楼主:
SD卡总线驱动SDBus.dll是怎么样与总线控制器驱动SDHC_XXX.dll关联起来的?

网友A:
1。host通过初始化时候注册的api直接调用bus;
2。而bus通过bus层类的基类直接调用host,同样是在host初始化的时候注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host通过初始化时候注册的api直接调用bus;
2。而bus通过bus层类的基类直接调用host,同样是在host初始化的时候注册

这个地方,应该有些小问题吧,,,host是向bus注册一个controlercontext,,,host不能调用bus的,只能申请,,,望指正,谢谢

网友:
呵呵,好像是host通过bus中的回调函数可以调用bus。host要访问bus,好像要通过loadlibrary加载bus dll,之后访问其回调函数从而调用bus

网友:
bus dll是如何访问host dll的呢?也是通过loadlibrary吗

网友:
没做过SD,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