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E下右键功能消失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

   在正常情况下,手按住触摸屏会出现一个小圆圈,然后弹出菜单:图标排列方式、刷新、粘贴、新建文件夹、属性

类似鼠标右键功能

但是我的PDA用一段时间后就没有这个功能了,长按触摸屏,相当于只按左键,并不弹出菜单

这时按开关键深度休眠,再唤醒;或者直接断电在重起后可恢复类似右键弹出菜单的功能

以前一直没重视这个问题,现在拿出来请教各位

请问哪位兄弟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比较奇怪。

网友:
比较奇怪,没遇到过!帮顶一下!!

网友:
闻所未闻。

莫非你的机器累了,罢工?

网友:
可能是你的 Touch Controller 退化了.

Touch 的右鍵功能, 是 Touch driver 在每秒超過 100 筆的 sample 值, 都要落在一定的範圍內, 這時 gwes 認定你是一直壓在同一點上, 所以會出現類似右鍵功能

若是 Touch 的 ADC 或是 Touch Panel 本身退化, 則它的 sample 值會有飄移的現象, 這是 GWES 會認定你在螢幕上移動, 故不會出現右鍵功能.

你可用 Platform Builder 內附的 ETCHA.exe 去做測試, 看看會不會壓在同一點時卻越長越大坨, 即可知你螢幕 touch 的 精度和準度.

當休眠或斷電時, 可能 Touch controller and panel 皆斷電, 故線性會回覆一點

當然, 我不確定是不是只有這個原因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你可以试试看把触摸屏矫正一下

网友:
曾经碰到过:因为误删了组件导致没有了右键长按功能。但那是一直没有,再怎么重启都不会再有的。
你这样的情况,就必须调试驱动了,看看在这种出问题的情况下,驱动层到底有没有收到正确的点击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