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E里,如果我想在桌面上按一个自己定义的快捷来启动一个自己写的应用程序,该怎么处理?

楼主:
RT
想过使用HotKey
但是不晓得从哪里着手。

网友:
驱动里处理
或者做一个无窗口,或隐藏窗口的应用,捕获按键,启动应用

网友:
什么意思?那不直接在桌面上放一个你的应用程序的快捷方式不就可以了吗?
用hotkey也可以关联到程序上去

网友:
1.WINCE快捷方式结构
  WINCE的快捷方式和WIN2K,XP的不同,只是一个后缀名为.LNK的文本文件.
  其格式如下: 数字#路径
  比如,有个快捷方式写法如下:23#\Windows\ToolViewer.exe
  指的是指向WINDOWS文件夹下的Toolviewer.exe可执行文件.数字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有一说法是#后的ACSII字符的数量,但如果把上述例子改为1#\Windows\ToolViewer.exe也可正常运行,但去掉数字则系统无法识别.虽然可以正常使用,但建议还是按照文档#之后的ACSII字符数量填写.

2.如何把快捷方式加到内核中
  假设我们有一快捷方式EnglishExp.lnk,要将其加到内核中.
  在PB环境中打开工程,在project.bib文件的FILES字段中添加:
  EnglishExp.lnk   $(_WINCEROOT)\PLATFORM\MyAPPC\EnglishExp.lnk    NK H
  其中 $(_WINCEROOT)指的是PC机子上PB安装的根目录,H指的是文件属性,意义代表如下:
  S:系统
  H:隐藏
  R:压缩的资源文件
  C:压缩文件
  U:非压缩文件

3.如何把快捷方式放到桌面
  语法如下:Directory("欲拷贝至的文件夹"):-File("更改的名称","要拷贝的文件")
  假设我们有一快捷方式EnglishExp.lnk,要将其放到桌面,并把快捷方式的名称改为"英语"
  在PB的project.dat文件加入此句:
  Directory("\Windows\LOC_DESKTOP_DIR"):-File("英语.lnk","\Windows\CEnglishExp.lnk")
  包含在内核里面的文件全部释放到"\Windows"文件夹下.
  LOC_DESKTOP_DIR指的是本地桌面.在PB中,常用的还有如下宏定义:
  LOC_DESKTOP_DIR:            桌面
  LOC_MYDOCUMENTS_DIR:        My Documents
  LOC_PROGRAMFILES_DIR:       Program Files
  LOC_FAVORITES_DIR:         Favorites
  LOC_RECENT_DIR:             Recent
  LOC_MYDOCUMENTS_DIR:        My Documents
  LOC_HELP_DIR:              Help
  更多的定义可以在ceshellfe.str文件中找到

网友:
至于Hotkey,可以使用Key HOOK来实现;

如果这个按键的功能是固定的,即只是做为启动应用的,做在驱动中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