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_sensor加速度的传感器的使用问题

楼主:
G_sensor加速度传感器也叫重力传感器或贯性传感器,它对重力加速度也能感应出来。
如果用外力让三轴的G_sensor不规率的动动(G_sensor与水平面的倾角变化),我能检测出运动过程中水平方向与垂直方向的加速度吗?(不加其他传感器做辅助)

网友:
先把三个传感器固定在正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
在中心,且不与三角形一个平面的位置上找一个金属球跟三个传感器都用软绳连上
这样球动的话给三个球的作用都不相同,再整合下数据,应该就能

具体没用过。。。想法而已~

网友A:
只是一个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啊!!!!哪来三个啊??

网友:
恩,就是用三个,明天给你画个图看看

网友:
也想了解下,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一个三轴的加速度传感器啊!!!!哪来三个啊??

图画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