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发送出错

楼主:
大家好!我在做单片机串口的驱动。串口接收还好,但是发送只要波特率一高,就会出错。

我设置9600波特率,发送数据基本正确,但是如果调到115200,发送数据基本上全错了。

我是用中断写的,每发完一个数据就会产生一个中断,由中断服务程序负责将要发送的数据依次送出。

中断服务程序:
1.关中断
2.tx_buf++;    (要发送的数据存在tx_buf里)
  tx_cnt--;    (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3.开中断
4.IO_HSC1BUF=*tx_buf;

不知道我这样做对不对,为什么波特率一高,就出错?是不是应该加上一些延时,如果是的话,加哪呢?
麻烦大家指点下哦~

网友:
既然低速时对,高速时错,首先要排除波特率误差太大的可能.

网友:
强烈建议:不要在中断中填写超过10行的代码,中断只处理标志位,主函数中执行对应的函数代码。
这个问题很多网友都遇到过。

网友:
发送最好使用查询方式,接收用中断,因为发送是可控的(你知道什么时候发)接收是不可控的!

网友:
你先写个测试代码,不停的发同一个字符,然后用示波器将发送的字符波形下来,看看所经过的时间,手工计算一下波特率是不是误差比较大!

低速正常,告诉不可以,一般都是波特率的问题,可能误差较大!

网友:
115200时,看中断处理速度够不够快

网友:
发送完最好查询一下标志寄存器

网友:
波特率

可以先不要中断,直接查询

网友:
是不是有干扰?用串口调试器看看是否有乱码

网友:
谢谢各位!   主要原因是给max232芯片提供的电压不够,后来提高了下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哦,电压问题,确实有可能,当时都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