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驱动提供了哪些接口给其他的驱动程序使用?

楼主:
小弟要写一个挂在I2C总线上的设备的驱动,要通过I2C总线读写该设备中的寄存器,不知道WINCE的I2C总线驱动有没有提供一些读写接口给I2C总线设备驱动调用。如果有的话,接口的名称和参数是什么?

谢谢各位到本贴一游的达人!

网友A:
WinCE 要到 7.0 才有标准的 I2C bus driver.

在这之前, 请用标准的 stream driver interface 来存取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要到 7.0 才有标准的 I2C bus driver.

在这之前, 请用标准的 stream driver interface 来存取

Paul, Chao @ Techware

Paul,WinCE7.0何时现身?

网友B:
CE7.0?这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7.0?这么快?!

wa, win7

网友:
引用楼主 fjx1982441 的回复:
小弟要写一个挂在I2C总线上的设备的驱动,要通过I2C总线读写该设备中的寄存器,不知道WINCE的I2C总线驱动有没有提供一些读写接口给I2C总线设备驱动调用。如果有的话,接口的名称和参数是什么?

WIN-CE下的IIC驱动要是自己写的 可以读取 从机地址的数据 也可以给从机写数据

网友:
自己 写的
  写个流接口 整个I2C_IOControl 函数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 要到 7.0 才有标准的 I2C bus driver.

在这之前, 请用标准的 stream driver interface 来存取

Paul, Chao @ Techware

WINCE6.0 R3才刚出来不久啊,难道Paul大侠有参与到WINCE7.0微软官方driver的制作?

回到楼主的问题。楼主问的是如何在其他驱动中调用I2C驱动,但是从楼主的描述中感觉楼主需要的是直接对I2C总线进行操作。因此,楼主可以直接写一个设备流驱动,在流驱动中完成对I2C总线的配置和读写。

如果楼主手上有一个写好的I2C驱动,那就是要解决如何在其他驱动中调用I2C驱动这个问题了。

网友:
就是因为老wince下整i2c太复杂,就转投linux了
关注一下

网友:
小弟已经搞定本问题,采用的是调用标准流失接口的方法,谢谢各位达人!

网友:
EXPORTS
        I2C_Init
        I2C_Deinit
        I2C_Open//未提供
        I2C_Close//未提供
        I2C_Read
        I2C_Write
        I2C_Seek
        I2C_IOControl
        I2C_PowerUp
        I2C_PowerDown

网友:
我晕哦,LZ就不能说清楚点吗?13楼一个关注中居然得分28,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