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writefile 写设备如何指定地址?万分紧急

楼主:
问题如下:
       我现在接手别人的工作,驱动别人是用evc4.2写dll,驱动经测试可用。
       我现在用C#开发应用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驱动writefile第二个参数他传的是一个结构体引用。里面有设备的基地址。
      evc的结构体如下:
      struct SetInfo
      {
           ULONG address;
           BYTE data[4];
        }
     在evc里的调用
     writefile(handle,&setinfo,sizeof(setinfo),&nWriten,NULL)
     没有问题,
    现在我的问题是,我要写数据,我用C#该如何用他这个驱动?
    刚才我测试了一下,试着传一个结构体进去,但出错提示:NotSupportedException
    估计行不通。
    但我对驱动不太了解,不想改他的驱动(驱动可用),我该怎么用这个驱动?

    感激!

网友:
这跟驱动没关系,是c# INVOKE C++的问题,把你代码贴一下吧。

网友:
to:BEYONDMA
操作代码如下:
            common.IOFile.SetInfo Setinfo = new IOtest.common.IOFile.SetInfo();
            Setinfo.address = 0x200;   //设置IO板基地址
            Setinfo.data = new byte[4];
            Setinfo.data[0] = Convert.ToByte(this.tb1.Text.ToString().Trim());  //这里得到输入的数字,下同
            Setinfo.data[1] = Convert.ToByte(this.tb2.Text.ToString().Trim());
            Setinfo.data[2] = Convert.ToByte(this.tb3.Text.ToString().Trim());
            Setinfo.data[3] = Convert.ToByte(this.tb4.Text.ToString().Trim());
            if (common.IOFile.WriteFile(HandlePtr,ref Setinfo, ref HasWriten))
            {
                this.lbState.Text = HasWriten + " bytes data have writen to the IOBoard !";
            }
            else
            {
                this.lbState.Text = "Some Error ocurred ,can not write to the IOBoard !";
            }

SetInfo结构体如下
         public struct SetInfo
        {
           public  ulong  address;
           public  byte[] data;
        }
申明的writefile如下:
         [DllImport("coredll.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bool WriteFile(
        System.IntPtr h_comm,                                         //   file   name
        ref SetInfo text,
        System.UInt32 length,
        ref   int length2,
        int overlap
        );
重载了一次:
         public static bool WriteFile(System.IntPtr HandleName,ref SetInfo buffer,ref int length)
        {
            UInt32 TotalSize = 96;
            return WriteFile(HandleName,ref buffer,TotalSize,ref length,0);
        }

如果不是这与写的话,
在C#里我该怎么写呢?
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