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一个多路多量程双极输入信号采集系统?

楼主:
这个系统是:

输入: >=4路 信号
量程:多量程 如+-0.1v,+-0.5v,+-60v
分辨率: >=12bit

输出: CAN总线
传感器多级供电: 如+-5v,+-10v,+-15v

这个设计恐怕只有高手能帮我了

网友:
1、你最该关注的,是精度,要12bits啊,很多的单片机或是arm都是10bits的,有一些是12bits的。
如果你选的片子只有10位的A/D,那么就需要外扩12bits的A/D芯片,这种东西一般都很贵。

2、不知道你是否需要关注采样频率,这一点也很关键。

网友:
先谢谢congyue123,也祝中秋快乐!

我的思路是组件的集成度越高越好,如SoC,但是找不到集
多量程多通路信号调理+ADC+DSP(单片机)的片子。
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除非你用FPGA实现,可集成多个核,外围电路也都可以做到里面。
问题是,你的框架要清楚噢。

网友A:
这个只有自己做。FPGA没法做模拟信号的。
其实也很简单,做一个多路开关,一个程控放大器就可以实现的。AD部分是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自己做。FPGA没法做模拟信号的。
其实也很简单,做一个多路开关,一个程控放大器就可以实现的。AD部分是共用的。

请问是:一个多路开关 -> 一个程控放大器 -> 单路AD
还是    一个程控放大器 -> 一个多路开关 -> 多路AD

这样是否要以牺牲采样频率为代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自己做。FPGA没法做模拟信号的。
其实也很简单,做一个多路开关,一个程控放大器就可以实现的。AD部分是共用的。

请问是:一个多路开关 -> 一个程控放大器 -> 单路AD
还是? ? 一个程控放大器 -> 一个多路开关 -> 多路AD

这样是否要以牺牲采样频率为代价呢?

每个片子都要选好,嘿嘿。

网友C:
个人意见:购买现场的采集模块,再自己组装起来。造价也许还比你自己做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意见:购买现场的采集模块,再自己组装起来。造价也许还比你自己做还便宜。

谢谢大家。我还是想考虑自己设计的。
但是最前端的滤波部分最不好找,大家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多路开关 -> 一个程控放大器 -> 单路AD
也就是说程控放大器 、AD 都只要一个,通过多路开关的切换来实现多多路的采样。
会牺牲采样频率。但一般的多路信号采集要求的频率不会太高,这样能满足要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路开关 -> 一个程控放大器 -> 单路AD
也就是说程控放大器 、AD 都只要一个,通过多路开关的切换来实现多多路的采样。
会牺牲采样频率。但一般的多路信号采集要求的频率不会太高,这样能满足要求的。

谢谢liuchaotao

因入口传感器的信号不同,所以每扫描一次入口,都需要重新配置程控放大器,是不是
多个程控放大器 -> 多路开关 -> 单路AD

多个程控放大器 -> 多路AD

多个程控放大器+多路AD=>max1034?

因入口传感器的信号不同,要求不同的信号调理电路,有没有单一IC能够作到?

网友:
这种IC我好象还真没见到过。看来你只有自己去完成了。

网友:
大侠那个+-60v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