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riteFiel不成功

楼主(2009-08-28):
WriteFiel不成功
最近做一个串口通讯的程序,打开COM3:可以成功,但是就是WriteFile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我查看了CreateFile返回的句柄,是0x2FADFFC2,不为空
在WreteFile那里我调用GetLastError,得到的错误号是〖6〗-句柄无效
各位前辈,帮帮忙
程序
成功

网友A:
怎么没有回答?呜呜

网友B:
去看看驱动那边吧 你的这些信息很难判断问题

网友C:
你把你的WRITEFILE函数的参数写出来,让人家看看啊

网友D:
确定下是不是同一个句柄?

网友E:
呵呵,你那句饼有问题,你看COM_init()这个函数,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应该是这个句饼被别的占用了,也就是说,别的驱动使用了,你看看还有没有XXX_Init()的驱动返回和COM_init()返回一样句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