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vecom 语音拨号

楼主(2009-12-03):
Wavecom 语音拨号
我现在有个wavecom模块
我用ATD10086; 拨通后,10086会有提示,提示1是进行什么操作,2是什么操作,3.....
然后我要让模块自动去按1,如何操作
是不是AT+VTS=1 ?????
由于我的模块听不到声音,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那样来操作的。
语音
如何

网友A:
就是发送DTMF音,具体的AT命令不同模块不一样,需要自己查一下

网友B:
找一个废旧不用的座机,借用它的手柄,把你模块上的两对差分线(语音、mic)接到电话手柄上就可以听到声音了;至于通话中的按键操作响应,如ls说的,采用双音多频技术DTMF,有对应的at指令,可以查下你的模块at指令手册,目前我只知道gsm模块支持dtmf编码,不知道是不是同样具备dtmf解码功能,希望能有高人解答

网友C:
这个不同模块这个指令是有差异的,都可以总结为DMFC语音,你先看看WAVECOM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