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WinCe6 ActiveSync机制
acpower_cct
acpower_cct

网友A(2009-11-09):
请教WinCe6 ActiveSync机制
请教版上大侠WinCE端ActiveSync是如何运行的。比如USB插入后CE如何触发ActiveSync?
目前遇到的情况是:插入USB线立刻会建立ActiveSync,但USB拔掉之后WinCE端的ActiveSync没有断开,休眠唤醒后立刻显示连接主机,这个是什么问题呢?如何解决?
如何
问题
主机
WindowCE

网友B:
或者说USB插入检测在那里修改驱动?

网友C:
1. 说USB插入检测在那里修改驱动
usb插入检测到controller文件夹下去查找,就是直接操作与硬件寄存器有关的那个文件夹,就是中断ist那块
2. USB插入后CE如何触发ActiveSync
activesync只是上层的一种应用,usbDriver中会有一部分专门的代码检测注册表的配置,决定要加载哪种client driver
3. USB拔掉之后WinCE端的ActiveSync没有断开
你找到2之后这个地方就明白了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学习一下

网友E:
搞定,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