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应用层控制gpio?

楼主:
现在本人用的是2450的芯片,想通过应用程序记载vs环境下来控制gpio,请问如何实现?谢谢了

网友A:
用PHYSICAL_ADDRESS 和 MmMapIoSpa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PHYSICAL_ADDRESS 和 MmMapIoSpace

yes
我博客写了例子。看看去吧。不过仅仅是wince5.0 可以。

网友:
你的博客内容好多啊,在哪部分啊

网友:
直接google MmMapIoSpace,就能查到很多例子了。
不过作为正规的project,还是建议在驱动里增加一个driver,将IO口封装成流驱动,供应用调用。这样可以保证跨平台移植和以后移植wince6的便利。

网友B:
赞成将GPIO的操作写成一个流接口的驱动程序,修改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文件,将驱动添加到内核中;上层应用程序调用IOControl函数实现对GPIO的控制。驱动中操作GPIO较为方便,只要弄清楚寄存器地址的虚拟地址映射就可以了!

网友:
对于MmMapIoSpace还是不太会用,想用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来实现。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能在s3c2450.h下找到虚拟地址映射
如这个#define IOP_BASE      0xB1600000 // 0x56000000

这个是2440的,2450的头文件没有这个定义啊

网友:
g_hGPIO = CreateFile(TEXT("PIO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0);
if (INVALID_HANDLE_VALUE == g_hGPIO)
{
  MessageBox( _T("Cannot open PIO1:"), _T("OPEN ERROR"), MB_OK);
}
DeviceIoControl(g_hGPIO,IOCTL_GPN_CLR_PIN,&iIndex,1,NULL,0,NULL,NULL);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成将GPIO的操作写成一个流接口的驱动程序,修改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文件,将驱动添加到内核中;上层应用程序调用IOControl函数实现对GPIO的控制。驱动中操作GPIO较为方便,只要弄清楚寄存器地址的虚拟地址映射就可以了!

赞同写个GPIO驱动,在应用层利用驱动暴露的接口控制GPIO...

网友C:
lz好像不懂驱动。你的意思好像是通过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进行虚拟地址映射,然后操作相应GPIO寄存器做自己要的动作。
所谓的IOP_BASE 没有定义,可能是2450和2440的头文件不同。我手边没有2450的资料,但肯定有(可能不像你贴出的IOP_BASE的那样)

网友:
是的,内存映射,然后直接读写就可以的 。
IOBASE你需要看主板是怎么定义的
我2440的

#define IOP_BASE      0xB1600000 // 0x56000000

网友:
内存映射的响应速度比驱动控制慢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好像不懂驱动。你的意思好像是通过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进行虚拟地址映射,然后操作相应GPIO寄存器做自己要的动作。
所谓的IOP_BASE 没有定义,可能是2450和2440的头文件不同。我手边没有2450的资料,但肯定有(可能不像你贴出的IOP_BASE的那样)

九楼说的没错啊 ,我刚刚接触wince一个月,好多东西都不懂。所以上来问问,问的问题幼稚让大家见笑啦。

请问是否可以在应用层用VirtualAlloc和VirtualCopy来实现我说的功能。

网友:
2440可以那么做
2450的应该也可以 再找找2450里相关的源文件吧(比如IDE的安装路径里的文件统统找一遍,呵呵`),应该有类似2440.h里IOP_BASE的东东。
不用客气啦 没有笑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40可以那么做
2450的应该也可以 再找找2450里相关的源文件吧(比如IDE的安装路径里的文件统统找一遍,呵呵`),应该有类似2440.h里IOP_BASE的东东。
不用客气啦 没有笑你啊

已经解决啦  谢谢啦 结贴

网友:
CE5可以直接内存映射
CE6必须写GPIO驱动

写GPIO驱动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