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三星的S3C6410 和 MagicEyes的MMSP2+ 比较

楼主:
谁用过三星的S3C6410(ARM11 667M),谁又用过MMSP2+(双ARM9 700M)?
二款芯片都很牛.
S3C6410 2008年底上市,成功案例有Iphone和M8.
MMSP2+  2006年上市.

讨论一下二款芯片的好处?

网友:
觉得三星的资料全一些,多一些

网友:
S3C6410

LZ最好去看看这两款CPU的手册,这样就清楚啦!

网友:
看过了.
有没人做过这二款芯片的开发,谈谈效果和经验.

网友:
貌似网上有这两款芯片做出产品的效果图,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没用过支持一下!

网友:
S3C6410简介:
        S3C6410是基于16/32-bit RISC内核的低成本、低功耗、高性能微处理器解决方案,用于移动电话和通用应用。为了给2.5G和3G业务提供最佳的硬件性能,S3C6410采用64/32-bit内部总线架构,内部集成了多个功能强大的硬件加速器,如移动图象处理、显示控制和图像缩放。集成多格式编解码器(MFC)支持MPEG4/H.263、H.264编解码和VC1解码。硬件编码器/解码器支持实时视频会议及NTSC和PAL格式的TV输出。此外,S3C6410包含高级3D图形加速器,三角形生成率为4M/s,带OpenGL ES1.1/2.0,D3DM API接口。
        S3C6410有极佳的外部存储器接口能力,可以满足高端通信业务的带宽要求。存储器系统有两个DRAM和Flash/ROM外部存储器端口,可以并行访问。DRAM端口能配置为移动DDR或标准SDRAM。Flash/ROM端口支持NAND-Flash、NOR-Flash、OneNAND、CF和ROM类型外部存储器。
        为消减系统总成本和增强总体功能,S3C6410集成了许多硬件外设,如Camera接口、TFT-24bit真彩色LCD控制器、电源等系统管理、4通道UART、32通道DMA、4通道定时器、通用I/O端口、IIS、IIC总线接口、USB Host、USB OTG(480Mbps)、3通道 SD/MMC Host控制器及时钟生成PLL。采用90nm COMS工艺,低功耗、简洁、精美且全静态设计使得S3C6410非常适合对成本、功耗敏感的应用。
        S3C6410基于ARM1176JZF-S内核。包括分立的16KB指令和16KB数据Cache,16KB指令和数据TCM。还包括一个完全的MMU来处理虚拟存储管理。ARM1176JZF-S是一款单芯片MCU,支持JAVA加速,有一个专用的矢量浮点协处理器能高效执行各种加密运算及高品质3D图形应用。S3C6410采用de-facto标准AMBA总线结构。这些强大的工业级特性使S3C6410可以支持许多工业标准的操作系统。
注:de-facto标准,非官方标准,即事实标准。

网友:
MMSP2+

Dual CPU Cores
Over 700MIPS CPU Performance with dual ARM9 processor
- ARM926T : Host processor, 360MHz(I/D:16KB/16KB)
- ARM946T : Programmable Coprocessor, 300MHz(I/D: 4KB/4KB, 16KB D-TCM)

Video Performance
MPEG4 SP/ASP Decode @720 x 480, 30fps
- DivX 3.11, 4.X, DivX 5.x with Q-PEL
H.264(MPEG4 AVC) Decoding CIF@30fps
-Mobile TV ( T-DMB, S-DMB, DVB-H)
MPEG4 SP Encoding VGA@30fps

Display Controller
up to 1280x1024 @ 60Hz
4 Layers support
Independent Dual Display mode support
Internal NTSC/PAL encoder with Video DAC

Video input
Two Independent Video Input Selection
Support De-Interlaced Filter for capturing Interlaced video
CCIR 656 or 601(8bit), YUV422(8bit)

Video Post processor
CSC, Dithering, Scaler

Graphics
3D Performance : 100M Texel/sec, 1M Polygon/sec
2D Performance : 400M Pixel/sec
3D Texture Mapping, Lighting, Shading, Fogging, Z-Buffer, Alpha Blending
WinCE GDI up to 1280 x 1024
OpenGL ES 1.1 support (Limited)

Various Interfaces
Connectivity Interface
-USB Host 1.1 / Device 2.0 , IrDA (SIR only), I2C, 6Ch UART, SSP/SPI
Storage Interface
-MMC/SD
Media
-AC97, I2S, MPEG I/F, Camera I/F
User Interface, etc
-ADC, IR Remocon, PWM

网友:
6410 才四个串口啊。蛮少的。

网友:
看来对高分辨率1280x1024是可以的呀

网友:
MMSP2+ 就是他了,我公司要求高分辨率1280x1024

网友:
MMSP2+比6410各有优势,都是三星出来的,比较看好6410

网友:
我用过S3C6410进行过视频开发,在进行软解码时效果一般不太理想,但是进行硬解码时效果不错…

网友:
从飞凌嵌入式网站上找到的资料:
S3C6410开发板产品备注:
S3C6410是一款低功耗、高性价比的RSIC处理器,可广泛应用于移动电话和通用处理等领域;
S3C6410为2.5G和3G通信服务提供了优化的硬件性能,内置强大的硬件加速器:包括运动视频处理、音频处理、2D加速、显示处理和缩放等;
S3C6410集成了一个MFC(Multi-Format video Codec)支持MPEG4 /H.263/H.264编解码和VC1的解码,能够提供实时的视频会议以及NRSC和PAL制式的TV输出;
S3C6410处理器内置一个采用最先进技术的3D加速器,支持OpenGL ES 1.1/ 2.0和D3DM API, 能实现4M triangles/s的3D加速;
S3C6410包含了优化的外部存储器接口,该接口能满足在高端通信服务中的数据带宽要求。

资料出处:www.witech.com.cn

网友:
S3C64xx系列的应用处理器芯片是三星主推的,三星目前推出了S3C6400和S3C6410,都是基于ARM11架构的,而且硬件管脚兼容,应该说大致的功能基本相同,比较明显的区别就是S3C6410带有2D/3D硬件加速。
S3C6410是一个强大的应用处理器,,因为我们正在使用它,有了它,可以做很多东西。下面,对S3C6410做个简单介绍,该芯片大小为13x13mm,424管脚
看起来功能还是不错的,

TQ6410 会类似TQ2440一样 很多资料 来推动。 要想快速的开发出产品,在中国,资料的完备性,开放性。肯定要考虑第一位的

网友:
发一遍TQ6410的资料文档,

TQ6410 资源介绍ourdev_555118.pdf(文件大小:393K) (原文件名:广州天嵌TQ6410资源介绍.pdf)
TQ6410的 andriod 使用手册ourdev_555119.pdf(文件大小:1.86M) (原文件名:天嵌科技出品-TQ6410的Android使用手册.pdf)
TQ6410的 Linux 使用手册ourdev_555120.pdf(文件大小:4.38M) (原文件名:天嵌科技出品-基于TQ6410的Linux使用教程.pdf)
6TQ410 开发主机平台 RedHat企业版安装教程ourdev_555121.pdf(文件大小:8.04M) (原文件名:天嵌科技出品-基于TQ6410的RedHat企业版的安装教材.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