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搜星过慢的问题

楼主:
hello
我现在在Dopod S505上面用GPS,但是这个GPS设备第一次搜星那是相当的慢,需要15-20分钟的样子,有时还要看RP.

我想知道怎么能加快GPS设备搜星,还有就是那种快速GPS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实现一个快速GPS呢?

网友A:
1、信号问题,加个好点的天线会提高速度。
2、GPS模块本身FW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信号问题,加个好点的天线会提高速度。
2、GPS模块本身FW问题。

1基本上不太现实..
2说的FW是啥?

网友B:
这个是数据传输所限; 本身所用的GPS都这样。

各类手机都有些LA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数据传输所限; 本身所用的GPS都这样。

各类手机都有些LAG、

恩我查过,貌似硬件是这样的.
那么能不能通过一些软件层的东西解决呢?

貌似星历数据可以下载的,只是下载下来的星历数据怎么给GPS设备??

网友:
FW是GPS模块的软件。

星历数据指的是AGPS吗?看到很多手机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你做不了任何动作,这个由模块生产厂家和rf的信号强度决定

网友:
换个机子吧
P860收星很快

网友:
GPS 模块是哪家的? 要注意一下设置 .
第一次是要慢些。有了一些星历数据后,下次会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