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E 中用c#写的数据库连接怎么不对啊

楼主:
如题..大家写一个给我个事例..谢谢

网友:
LZ,如何不对法?
你又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
   SqlConnection con = new SqlConnection("server=192.168.15.40;uid=sa;pwd=123456;database=coldSMS");
                try
                {
                    con.Open();  //出现异常无法连接数据库
                    SqlCommand com = con.CreateCommand();
                    com.CommandType = CommandType.StoredProcedure;
                    com.CommandText = "logg";
                    com.Parameters.Add(new SqlParameter("@a", SqlDbType.Int, 4));
                    com.Parameters["@a"].Value = logname;
                    com.Parameters.Add(new SqlParameter("@b", SqlDbType.Int, 4));
                    com.Parameters["@b"].Value = logpwd;
                    com.Parameters.Add(new SqlParameter("@Return", SqlDbType.Int, 4));
                    com.Parameters["@Return"].Direction = ParameterDirection.ReturnValue;
                    com.ExecuteNonQuery();
                    int i = Convert.ToInt32(com.Parameters["@Return"].Direction);
                    if (i == 0)
                    {
                        MessageBox.Show("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this.txtZh.Text = "";
                        this.txtMm.Text = "";
                        this.txtZh.Focus();
                    }
                    else if (i == 1)
                    {
                        frmGnxzq objGnxzq = new frmGnxzq();
                        this.Hide();
                        objGnxzq.Show();
                    }
                }
                catch (Sql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
                finally
                {
                    //closesqlconnection();
                    con.Close();
                    con.Dispose();
                }
            }

网友:
我把你的代码考下来,在我的win ce 设备上调试是能连接上数据库的。
建议:
1、检查你的wince设备是否连接在网络上;
2、连接字符串有没有写错。
示例如下: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ata.Common;
using System.Data.SqlClient;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namespace DeviceAppText
{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qlConnection con = new SqlConnection("server=192.168.1.100;uid=sa;pwd=1;database=Northwind");
            try
            {
                  //出现异常无法连接数据库

                SqlCommand com =new SqlCommand("select * from Orders",con);
                com.CommandType = CommandType.Text;
                con.Open();
                SqlDataAdapter dr = new SqlDataAdapter(com);
                DataSet ds = new DataSet();
                dr.Fill(ds);
                //int i = Convert.ToInt32(com.Parameters["@Return"].Direction);
                //if (i == 0)
                //{
                //    MessageBox.Show("用户名或密码错误");
                //}
                //else if (i == 1)
                //{
                //    frmGnxzq objGnxzq = new frmGnxzq();
                //    this.Hide();
                //    objGnxzq.Show();
                //}
                MessageBox.Show(ds.Tables[0].Rows[0][0].ToString());
            }
            catch (Sql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
            finally
            {
                //closesqlconnection();
                con.Close();
                con.Dispose();
            }
        }
    }
}

网友:
先检测一下网络。
  把异常信息弹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