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脚没有

楼主:
晶振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脚没有,电平倒是有的,咋回事呢?十块板子的现象都一样,请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有波形的话,波形正常吗?频率准确吗?应该是晶振输入脚出来的波形吧?感觉应该是外围电路有问题。

网友:
两角的是无源晶振。无源晶振的信号本来就不强。有源晶振的输出才是可以测量的。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有波形的,而且很正常,频率也准确,波形在输入脚。外围电路就是两个附载电容,电气连接测过的,没有问题。纳闷呢,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没有看见电路,说不清楚。如果是有源的,应该正常吧。

网友:
把你的图贴出来吧,
无源,两脚应该是芯片的半电压.有一个有波型,并正确,估计已正常啦.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阿,不知道怎么在这里贴图呢:( 是无源晶振,就是一般crystal的接法,32.768khz的,两个脚各接一个负载电容到地,同时接到芯片的两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有波形的,而且很正常,频率也准确,波形在输入脚。外围电路就是两个附载电容,电气连接测过的,没有问题。纳闷呢,不知道咋回事?
谢谢楼上的回复阿,不知道怎么在这里贴图呢:( 是无源晶振,就是一般crystal的接法,32.768khz的,两个脚各接一个负载电容到地,同时接到芯片的两个脚。

看样子你的晶振已经工作了。
估计你测的是输出脚,有较大的正玄波,而输入脚很小的幅度。看似水平线。
把输入脚放大交流档,提高图形幅度,应可以看到交流信号。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提醒,我又测了下。示波器用dc耦合的话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没有(放大交流档也没有用,还是400mv左右的直流信号),用ac耦合的话,两个都有波形,频率正确,之前没有的那个脚幅度大概250mv,有的那个200mv。 难道是示波器的影响吗?可是另外一个18.432mhz的晶振两个脚怎么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咋回事呢,望高手解疑阿

网友:
晶振的输出波形幅值应该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提醒,我又测了下。示波器用dc耦合的话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没有(放大交流档也没有用,还是400mv左右的直流信号),用ac耦合的话,两个都有波形,频率正确,之前没有的那个脚幅度大概250mv,有的那个200mv。 难道是示波器的影响吗?可是另外一个18.432mhz的晶振两个脚怎么测都是正常的。不知道是咋回事呢,望高手解疑阿

把示波器用10倍衰减档测量,提高阻抗,并提供以下参数
频率是多少?
用交流档测量,说出波形幅度是多少mv ?
用直流档测量,说出波形峰峰值是多少v ?
目前你的回答是不正确的。 最好是能够给出波形图。
无源晶振应该很容易起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