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连接问题

楼主(2010-02-02):
VS2005连接问题
activesync已经同步,和目标机连上了,怎么VS2005设置以后就连不上了?一直显示正在连接,问题可能出在哪?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
http://blog.eeworld.net/91program/archive/2009/12/05/4946046.aspx
可能有点帮助,
帮顶下,MARK.

网友:
一是考虑同步软件的版本,最好用新版本,二是在VS2005的工具里手动插入一下看看行不行。重启一次试试。理论上不应该有你说的情况。但有的时候儿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BUG,基本重启可以解决。

网友B:
工具-》方针设备管理器-》选择你要的SDK,然后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