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信号转TTL信号问题

楼主(2009-11-02):
正弦波信号转TTL信号问题
输入为80MHz的正弦波时钟信号,要转换为无相位差的TTL时钟信号,请问采用什么方式?
信号
时钟
相位差

网友A:
有个专门的转换芯片不知道叫什么来着,忘了以前我做的是10M

网友B:
来个高速电压比较芯片

网友C:
楼上的做法也可以

网友D:
过零比较器,但会有小小的延时存在,这个世界目前还没有可以做到完全同相位的芯片

网友E:
高速电压比较器,一边接地,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