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Win32 位图菜单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VS2005里面的移动设备下面的Win32编程。想在创建的菜单中放入位图:
首先我用了AppendMenu函数:
    HMENU hMenu;
    hMenu = LoadMenu(g_hInst,MAKEINTRESOURCE(IDR_MENU));
    AppendMenu(hMenu,MF_BITMAP,IDM_HELP_ABOUT,MAKEINTRESOURCE(IDB_About));
错误:
     error C2065: 'MF_BITMAP' : undeclared identifier

然后,我又用了SetMenuItemBitmaps函数:
     SetMenuItemBitmaps(GetMenu(hWnd),IDM_HELP_ABOUT,MF_BYCOMMAND,MAKEINTRESOURCE(IDB_About),MAKEINTRESOURCE(IDB_About2));
错误:
     error C3861: 'SetMenuItemBitmaps': identifier not found
    error C3861: 'GetMenu': identifier not found

问题:是不是在移动设备环境下这些函数和变量都没有定义过呢?还是要加一些头文件呢?如果以上函数在VS2005/移动设备的环境下不能用的话,我要在Win32里把菜单改成位图的菜单有其他办法么?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用之前,请查MSDN,确定函数可用的系统

好多函数有CE/Mobile下不能用的

网友:
关键我不知道AppendMenu和SetMenuItemBitmaps在移动设备里面用什么函数

网友:
AppendMenu 不支持 'MF_BITMAP' 这个参数。

SetMenuItemBitmaps 试试下面这个函数

BOOL SetMenuItemInfo(
  HMENU hMenu,
  UINT uItem,
  BOOL fByPosition,
  LPCMENUITEMINFO lpmii
);

网友:
To snappyrain:

    那知道LPCMENUITEMINFO怎么设置吗?在设置的过程中哪几个比较重要呢?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