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的 target device connectivity options问题?

楼主:
在pb中的编译好一个os,点菜单上的Target->connectivty options,接下来界面中有几项要选择,如:target device,download,transport这三项,因为我没有开发板,该怎么选择?

网友A:
pb 5.0 or pb 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 5.0 or pb 6.0?

是pb5.0

网友:
去微软webcast看看,里面有这些教程的。

网友:
没有开发板,就编译模拟器版本的OS

在Target Device中选择XXX Emulator,其它项试试就有结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