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2440 BSP4.2 升级 休眠唤醒问题

楼主:
本人在调试WINCE 休眠唤醒。
通过一个按键触发休眠和唤醒。
但是当唤醒过程中运行到mcr        p15, 0, r8,  c1, c0, 0        ; restore MMU control就停住了,通过LED 灯测试。
如果改变地址和清除GSTATUS2.WINCE 会跳到 bne JumpToRAM 重新启动。

        ldr                r0,=GSTATUS3
        ldr                r3, [r0]                                ; get the Sleep data checksum from the Power Manager Scratch pad register
        teq                r2, r3                                ; compare to what we saved before going to sleep
;        bne                BringUpWinCE                    ; bad news - do a cold boot - If emergency power off case, normal booting.
        bne                JumpToRAM                                ; bad news - do a cold boot - If emergency power off case, normal booting.
        b                MMUENABLE
JumpToRAM
        ldr                r2, =0x201000                                        ; offset into the RAM
        ldr                r3, =0x30000000                                        ; add physical base
        add                r2, r2, r3
        mov     pc, r2                                                        ;  & jump to StartUp address
MMUENABLE
;  2. MMU Enable

        ldr     r10, [r5, #SleepState_MMUDOMAIN]        ; load the MMU domain access info
        ldr     r9,  [r5, #SleepState_MMUTTB]                ; load the MMU TTB info
        ldr     r8,  [r5, #SleepState_MMUCTL]                ; load the MMU control info
        ldr     r7,  [r5, #SleepState_WakeAddr]                ; load the LR address
        nop
        nop
        nop
        nop
        nop

; if software reset
        mov                r1, #0x38000000
        teq                r1, r7
        bne                %f1
        bl                BringUpWinCE

; wakeup routine
        mcr                p15, 0, r10, c3, c0, 0                ; setup access to domain 0
        mcr                p15, 0, r9,  c2, c0, 0                ; PT address
        mcr                p15, 0, r0,  c8, c7, 0                   ; flush I+D TLBs
        mcr                p15, 0, r8,  c1, c0, 0                ; restore MMU control

;  3. Jump to Kernel Image's fw.s(Awake_address)
        mov     pc, r7                                                ;  & jump to new virtual address (back up Power management stack)
        nop
看到论坛中也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找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本人也在这个问题上面徘徊了一周多了。

网友:
我正想搞。郁闷。怎么无满意结贴了?

网友:
最好从EBOOT->STEPLDR->NK这种方式调;以Umon+NK方式还须修改Umon

网友:
另外电源的硬件也要可能要做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