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出触摸屏两个中断跟任何线程或者事件绑定,怎么工作的??

楼主:
我用的是三星2450,下面是关于它的BSP里触摸屏部分的问题。

关于中断注册,只有以下语句:

    Irq[0]=-1;Irq[1]=OAL_INTR_FORCE_STATIC;Irq[2]=IRQ_ADC;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Irq, sizeof(Irq), &gIntrTouch, sizeof(UINT32), NULL))
    {
        RETAILMSG(1, (TEXT("ERROR: Failed to request the touch sysintr.\r\n")));
        gIntrTouch = SYSINTR_UNDEFINED;
        return(FALSE);
    }
    Irq[0]=-1;Irq[1]=OAL_INTR_FORCE_STATIC;Irq[2]=IRQ_TIMER3;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Irq, sizeof(Irq), &gIntrTouchChanged, sizeof(UINT32), NULL))
    {
        RETAILMSG(1, (TEXT("ERROR: Failed to request the touch changed sysintr.\r\n")));
        gIntrTouchChanged = SYSINTR_UNDEFINED;
        return(FALSE);
    }

没有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将申请到的系统中断和事件绑定、也没有创建中断事件、
也没有创建任何线程来WaitForSingleObject等待事件被中断置通知态。

究竟触摸屏驱动的中断是怎么得到响应的???????????

网友:
这只是pdd层的代码,你要看PUBLIC下MDD层的代码就明白了!
:\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TOUCH

网友:
这部分代码在mdd下面,public可以找到,在创建ist线程的时候会将timer中断和touch中断帮顶到event中,呵呵

网友:
第一次笔针落下,产生touch中断,驱动进行屏幕采集,如果参数正常并且笔针在屏幕上,通知系统必争落下,开启定时器

若干ms后,产生定时器中断,进行屏幕采集,如果参数正常并且笔针仍然在屏幕上,通知系统笔针未抬起,继续开启定时器

直到笔针抬起,产生touch中断,进行屏幕采集,如果笔针不在屏幕上,通知系统笔针已抬起,一次触摸操作结束

大多数触摸pdd代码都有touch和定时器都有两个中断,有些驱动只有touch中断,芯片把定时器的工作完成了

网友:
很好,看到了,谢谢